ebar v2如何装到亚拓550e上?

楼主(2014-06-01):
各位老鸟们,,,请指点下,装尾轴处,,,就不能查调节卡的线,,,无奈啊!难道装底部?

楼主:
没人理会!!!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理会!!!哎!

我放在這個位置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尾轴座上加了块碳素板加长再贴上去的,看你也是用spektrum 的控!加qq283562162深度请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尾轴座上加了块碳素板加长再贴上去的,看你也是用spektrum 的控!加qq283562162深度请教你! ...

Q143786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