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精灵2昨天炸机,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6-01):
内容刚买一个月的精灵二,总共飞五次以内,昨天硬挂个四百克相机航拍大黄鸭,大疆模式飞得,飞了几分钟就降落,下降到三米的时候突然失控直接跌下来,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相机磕破,精灵还没来得及试坏没
就挂相机没其他设备,是负重原因,还是操作不当?
传说中的电池原因?用的原装电池,下来后还有一格半电,整个过程都没报警,固件是3.02的
附近有个s1000在飞,有干扰?
刚看了别人帖子,有说振动太大飞控假死,降落是确实挺震的

上个图片啊

大黄鸭

大黄鸭

网友A:
重量太大了吧?估计是下降自激炸鸡

网友:
原因一是太重了 二是断电了

网友:
可能和负重有关

楼主:
如果狗三云台图传也接近四百克了啊

网友B:
我看更多是电力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太大了吧?估计是下降自激炸鸡

应该就是这问题

楼主:

自激炸机是什么意思。?飞控中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搞出来分析下?

网友:
会不会是硬挂相机 重心太偏了

网友:
没有ios就没数据了。
下降最好走走航线,如果太重,又急着下降,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试了下,精灵应该没摔坏还能飞

网友C:
过载,飞控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载,飞控受不了

电机过载,还是飞控过载。?

网友:
拉着相机如果高速下降快到地面了一定要推友们大约10M的时候推

网友D:
LZ首先你超重了  其次3.02的固件下降HOLD不住的情况发生几率非常的高的 所以推荐升级到3.04 固件3.04在下降方面可以说是控制的比较不错了
LZ下次起飞前请检查好飞机重量是否超过1420G(尽量保证整机重量低于1400  1300左右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 如果重量超过1420请飞行时电量不要低于3格一下 降落时请用Z型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首先你超重了  其次3.02的固件下降HOLD不住的情况发生几率非常的高的 所以推荐升级到3.04 固件3.04在下降 ...

多谢指点

网友E:
硬挂相机重心稳吗,起飞抖动过大就下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挂相机重心稳吗,起飞抖动过大就下来调试

抖动是很大的,感度基本都200了,3.02默认的,加了20垂直感度

网友F:
人家大疆都连忙出3.04的了,说明3.02还是有点不靠谱

网友E:
还是尽量控制震动后在试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看更多是电力问题吧。。
它们是不会承认的。

网友H:
升级了3.04,那天再去试试

网友H:
飞控的版本有点乱,3.02显示3.2,这有啥说法?

网友I:
还是重量问题

网友J:
是不是下降速度太快?我挂过1485g,也只是看起来吃力啊

网友K:
重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