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迷信APM失控返航

楼主(2014-06-01):
    正常情况测试失控返航都正常,昨天又飞丢了,可惜我的大Y6啊,刚起飞测试定点 返航都正常,结果不知道哪里来的干扰,抽两下就飞走了
我的这个还是pixhawk

网友A:
我也飞丢过两架,出事的时候都是gps正好不好使,到现在都没找到

网友:
占地··看原因

网友B:
测试失控返航的时候用条绳子绑住会不会好点,最起码不会飞丢吧!呵呵~本人小白 一点意想

网友:
没OSD吗?话说只要安装没问题,校准过关,还真没出现过不会返航的,前提是GPS和罗盘没有被干扰的情况

网友:
有地面站监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失控返航的时候用条绳子绑住会不会好点,最起码不会飞丢吧!呵呵~本人小白 一点意想

这个想法不错.绳子绑长点.

网友:
可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飞丢过两架,出事的时候都是gps正好不好使,到现在都没找到

起飞完 我都试过定点模式 试了返航开关,我出事的地方两次都是在高楼的某一个未知 怀疑这家人在用大功率WIFI 唉 不长记性的后果啊 这机架做好从来没出过事故 这一事故就没了
发个图片怀恋自己做的第一个机架。Y6飞丢,X8趴窝 伤心哪..... 做啥都没兴趣了

网友C:
原因都还没找到,就直接下结论是APM返航的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都还没找到,就直接下结论是APM返航的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都丢了 怎么找原因? 你帮我找?我都试过定点和失控返航 等真失控的时候就直接飞走了

网友D:
LZ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节哀吧!!!!!!!!!!!!!!!!!!!!!!!

可惜可惜 还没飞上百个起落的Y6啊 。。。。。。 自我安慰一下就是每飞一次就是上百了

网友:
osd 和 地面 DVR 是 丢机找回的 根本保证。

我都炸在 1500米外 也能找回。,呵呵

网友:
另外补充说明下,  我飞 APM 每次都是飞到 控 没信号,失去控制 看这 RTL 模式 运行。

还有一次是 1800米忽然 图传黑掉。  不慌不忙,切了 RTL ,在 1000米的时候 图传恢复了,一切正常。

网友:
我感觉不能单单放到APM的问题上。或许像上面说的考虑一下干扰的问题。节哀了~

网友:
昨天试机,开悬停模式后开始乱来,问题都不知道在哪

网友:
正准备入手AMP飞控,给点意见啊!

网友:
留个记号看分析

网友:
GPS fail safe 没有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