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疆900mhz电台地面站的地图在户外没网络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01):
大疆900mhz电台地面站的地图在户外没网络怎么解决。

网友A:
手机分享  或者  提前下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分享  或者  提前下载好

求提前下载方法

网友:
在家先找好要飞的场地地图,加载好后别关系统就行了,到了飞场就有地图用了

网友:
有网络的时候加载好,然后不要关掉。到了场地以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