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帮我选一款,800翼展的epp 3D机

楼主(2014-06-01):
飞个上单翼的,练过很久模拟器的新手想买一架800翼展的epp 3D机,据说3D机应该从小的,轻的入手,所以先从800翼展200克的开始,也不知对不对。下面有几款这样的,大家帮我看看那个比较好。说明得越详细越好。谢谢!

第一款:八眼 SBACH342 9mm epp
基本配置:2206 1500kv电调:12A 7.4v400mah-550mah 起飞重量225g

第二款:八眼 YAK55 9mm epp
基本配置:同上

第三款:天翼 SLICK 8MM EPP

基本配置:2204 KV1800 电调:10A 电池:2S 450-550mah 起飞重量195g

网友A:
强力推荐天翼,性价比好。
另外9mm水星也不错,稳定性好,更适合新手

楼主:
  强烈感谢gemingliang和天穹兄弟,你们这些过来人的建议就是俺的指路明灯!!水星也听说不错的,就是样子不是太喜欢,所以没有放进来,嘿嘿。。。当然样子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天翼用的是2s 最多550ma电池,水星是用3s 1000ma+的电池,我没有专门的外场电包,一块3s 2200的电池,接上B6,11.1*2.2=24,7.4*0.55=4,24/4再打个对折,3s 2200ma充三块2s 550ma电池绝对够(应该可以充四块),从这个角度看,要选天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烈感谢gemingliang和天穹兄弟,你们这些过来人的建议就是俺的指路明灯!!水星也听说不错的,就是样子 ...

天翼用2s300-400电池就行

网友:
天翼飞机用2s  300毫安电池就可以

网友:
八眼的耐炸    天翼的做工好

网友:
800翼展的板机,一定要注意重量、、

8眼的飞机太重了。                                   天翼的重量可以,耐炸也很好,做动作轻盈

网友:
天翼吧,电池越大越不好飞,太重,天翼算轻的了,400的电池能吊机6分钟,我买过10MM的只能吊机3分钟。

网友:
板机虽然简单,但是一样可以飞出厉害的花式3D

飞行心里压力比青木小多了,而且悠闲娱乐

网友:
epp的天生都比较重吧
我现在飞的epo venus 3d pro,220克飞行重量,感觉非常好,又耐炸,人畜无害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指点,让我这个单飞的人心中感到无比温暖。
天翼标配2204 1800kv(19克)十8040桨,但有人说2206(25克)更好。如果用2206,那是用1500Kv十9047桨,还是用1900十8040桨?
另外,还想请教EP9047和HD9050桨,除了47和50螺距的区别外,字母是否代表某种其它的区別么?8040和8043E桨,这个E是否有特别含义?
盼师傅们科普!谢谢!

网友:
1500Kv十9047桨

网友:
2206 1500Kv十9047桨    2s

网友:
学习了,正为选机发愁,现只有一个悍马EPP。。。

网友B:
这两个机型我一直都在飞,*眼的sbach 342 我都飞了近一年了,且还在服役,应该说比较有发言权。下面说一下我对两个飞机的飞行感受:
两个飞机的配置如下: *眼 朗宇2206/1500kv   好赢10a   银燕8g*3   2.4g天地飞四通  550mah双天2s   0947慢桨 没装起落架
                    *翼 朗宇2206/1500kv   好赢10a   银燕8g*2+4.3g*1   2.4g天地飞四通  400mah2s   0947慢桨 安装起落架

1.重量方面, *yan的要重一些  上述配置下223g;*翼要轻一些  上述配置下203g 减去电池的重量差还是稍轻一些;
2.整机强度         感觉强度要高一些              感觉整机稍软(尽管做了加强)但不影响飞行的;
3.飞行感受         整体还行,吊机时左右不是太稳   感觉比较飘、但也有速度的(我用的2206电机)

网友:
另外,这两个飞机做的都比较精准。特别是*翼的后推杆的固定孔位。
         涂装都不错,只是*眼的褪色严重。
         还有副翼等的整体活页*眼的较硬,这需要较大的拉力、及稍长的反应时间;*翼的就很灵活。
         *翼是大厂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指点,让我这个单飞的人心中感到无比温暖。
天翼标配2204 1800kv(19克)十8040桨,但有 ...

我用的2206kv1900,8寸桨。HD是高速桨,感觉都是2208以上的电机用的,小电机带慢速桨就行了。不行就多买几种试试,不同的桨拉力相差很远

网友:
我买了slick~~~ 还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机型我一直都在飞,*眼的sbach 342 我都飞了近一年了,且还在服役,应该说比较有发言权。下面说一下 ...

"*翼 朗宇2206/1500kv   好赢10a   银燕8g*2+4.3g*1 "

怎么您的舵机配置与厂家建议的配置反着来的呢—— “舵机:8克或9克*1个  4-5克舵机 2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 朗宇2206/1500kv   好赢10a   银燕8g*2+4.3g*1 "

怎么您的舵机配置与厂家 ...

主要考虑加强了一下方向舵的力度,升降舵保持了商家推荐的5~4.3g的舵机。

楼主:
上面各位兄弟讨论的非常详细和清楚,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明白怎么选怎么配了,我相信你们说的绝不止让我一人长了见识,很多人也会因此受益不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强力推荐天翼,性价比好。
另外9mm水星也不错,稳定性好,更适合新手

您好,请问,水星9mm EPP有两款800mm翼展的飞机,一款普通的(用2208-2212马达),一款超轻的(用2204-2206马达)。
这两个如何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水星9mm EPP有两款800mm翼展的飞机,一款普通的(用2208-2212马达),一款超轻的( ...

直接买天翼板机

网友:
谢谢,主要是我有很多1300mAh 3S电池(不玩直升机了,用6S电池肢解的,呵呵)。
800mm翼展的EPP,大多用2S 500mAh左右的电池,只有水星这款也能用1300mAh 3S电池。

楼主:
每个人都会跟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楼上我觉得应该选轻的。

网友C:
还有:
八眼模型的“整机仅需一根碳管加强”,感觉好简洁哦,装机也容易些吧。
天翼的需要长长短短十多根碳纤杆加强,感觉好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
八眼模型的“整机仅需一根碳管加强”,感觉好简洁哦,装机也容易些吧。
天翼的需要长长短短十多根 ...

整机仅一根碳管那是假的,刚度根本不行,需要自己补强。所以天翼的飞机好就好在不用额外买加强的碳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水星9mm EPP有两款800mm翼展的飞机,一款普通的(用2208-2212马达),一款超轻的( ...

这个各有所爱吧,如果喜欢高速的,或者风很大,就用2212,无风或者场地小,就用轻的。但是一根碳管是绝对不够的,需要加很多斜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整机仅一根碳管那是假的,刚度根本不行,需要自己补强。所以天翼的飞机好就好在不用额外买加强的碳杆了。 ...

这兄弟说的没错,不要被8眼忽悠了,一根杆加强纯属扯淡

天翼的加强才合理,专业的才是正确的,如果嫌麻烦,就别玩模型了

网友:
第一架就是八眼,的确会变形。

网友:
推荐八眼我飞过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兄弟说的没错,不要被8眼忽悠了,一根杆加强纯属扯淡

天翼的加强才合理,专业的才是正确的,如果嫌 ...

不光是8眼,任何号称1根碳管加强的epp机都是扯淡

网友(2014-07-04):
个人比较喜欢yak55

楼主(2014-08-04):
你们推荐得很好,非常对!!!
近期偶遇一魔友,相对我是高手,飞的是8眼的,然后用我的天翼飞了一把,连声称赞,说比他那个好飞多了。

网友E:
俺也用天翼85cm,电池用2S500mah,,俺买了4块电池,是花牌2S500mah,两种规格的,有两块重47克,另两块36块,47克的电池可以吊机10分钟,36克的电池可以吊7分钟,起飞质量210克,练习了一个星期,能吊机了,但不能定点吊机,总是荡来荡去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也用天翼85cm,电池用2S500mah,,俺买了4块电池,是花牌2S500mah,两种规格的,有两块重47克,另两块36块, ...

请私信电池链接,谢谢!1758575889

网友F:
看了第N遍了,各位高手的高见收益匪浅,看一遍认识提高一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第N遍了,各位高手的高见收益匪浅,看一遍认识提高一次。

中校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多看两遍呢,嘿嘿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校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多看两遍呢,嘿嘿努力学习!

徒有虚名。真实水平肯定在你之下。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天翼的,没错。
电机2206,桨就9的。。
双天300跟400的电池重量相差不到1g,所以用400电池吧,对于200g级别的飞机插个两三克都不是问题,500的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2014-09-13):
我也在选机上犹豫

网友:
八眼就是垃圾,说好飞的都是小白。月亮军团的10mm,补强到位,用料十足。刚性好,设计合理,好飞没商量!

网友:
浆的数字8040.80表示8寸浆,40表示螺距,螺距越大转一圈前步进越长,螺距大简单理解为速度快费电。其实螺距不用考虑太多,飞3d主要是通过轰油门来控制速度和姿态。螺距忽略吧亲。配浆电机电池考虑kv ,s,寸,就可以了。e应该为电动浆的意思。这点是我猜的。

网友:
楂樻墜甯繖瀵规瘮鍒嗘瀽涓

楂樻墜甯繖瀵规瘮鍒嗘瀽涓

网友H(2014-10-24):
引用 网友D:
这兄弟说的没错,不要被8眼忽悠了,一根杆加强纯属扯淡

天翼的加强才合理,专业的才是正确的,如果嫌 ...

不光是8眼,任何号称1根碳管加强的epp机都是扯淡

真的是这样吗?说的不要那么绝对,你没有见过,不代表没有。Rc factory 的32寸Edge 540 EPP,
就是一根碳杆,近日终于入手,这架机子的设计非常优秀, 通体9mm EPP,只有一根碳杆加强机翼,除比之外无需任何碳纤加强或拉线。 配2S 460mah电池全重180克。

配置: 9克一枚 幅翼
5克两枚 升降,方向
好盈10A
朗宇 2206
GWS 8043
视频为证:
世界冠军飞行视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这样吗?说的不要那么绝对,你没有见过,不代表没有。Rc factory 的32寸Edge 540 EPP,
就是一根 ...

你是买原版的? 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买原版的? 在哪里买的?

同问,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这样吗?说的不要那么绝对,你没有见过,不代表没有。Rc factory 的32寸Edge 540 EPP,
就是一根 ...

第二个视频里的飞的太漂亮了  我啥时能飞成这样啊  羡慕死了  求问什么机型  是540吗

网友:
顶级选手Gernot Bruckmann,所用机型是RC Factory Edge 的540 EPP - Hot Blue 04,

网友:
*眼的机型,和这个机子很类似,数字舵机配置完全一样电机改成2206,电池和电调其他基本相同,重量略重

网友H:
RC Factory Edge 的540 EPP - Hot Blue 04 朋友从美国帮助购买,空机(带配件)73美元,起落架另外购买18美元,全套电子设备(包括电机(近似2206电机 kv1420),电调12A,三个舵机,桨9047)65美元,总体下来比国内的同级别飞机贵,但工艺确实好,设计科学,主要是看看国外的飞机到底是什么工艺水平。因为刚入模还不敢飞,先拿国内买的飞机练手。

网友(2015-01-06):
x2206电机,10a电调,9g舵机,电池2s400mah.

网友:
天翼用2s300-400电池就行

网友:
这吃买的电池卖家给我发的3s的,感觉太暴力了

网友:
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网友:
阳台飞

八眼必须加斜撑碳杆!不然刚度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RC Factory Edge 的540 EPP - Hot Blue 04 朋友从美国帮助购买,空机(带配件)73美元,起落架另外购买18美 ...

能否留个QQ 交流下

网友:
昨天搞了个蓝色slick  太好飞了  2205KV1660  8寸桨  3S电  用2S的话不够力  9寸桨电机负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