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断浆

楼主(2014-06-01):
第一次刚起飞就断了一个浆,以为是浆的质量不行,把机架重新检查了一遍,调试好又一次上天,结果又是刚起飞就断浆,这是要崩溃的节奏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机安装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安装有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吧,螺丝我都检查过的,两次都有一个细节就是断浆前有点头的现象

网友:
同一位置断。检查电机轴虚位 和紧固件有没有凸点能伤到桨
不同位置断 就是桨质量不行

网友B:
不是桨上的太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