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 上电不回正,一直倾斜的,请高上指教!

楼主(2014-06-01):
H3-2D 上电不回正,一直倾斜的,请高上指教!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更新至最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更新至最新固件

倾斜之前没有升级固件的,发现倾斜以后回家升级了最新固件以为可以还原,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更新至最新固件

飞行没有10次,也没有炸个过机,也没有碰幢过,上次飞行好好的,放在家没有动过,今天拿出去飞结果发现云台上电没有回到正常位置是倾斜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云台横滚那个轴的电机连接处的螺丝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