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两个三段开关,如何做到APM6个模式两个三段来控制呢

楼主(2014-06-01):
新到天7 ,发现有两个三段开关,那岂不是可以用两个三段控制APM的6个模式,那太方便了呀。

网友:
谈谈我自己的建议。我的是D10控  我用了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两段开关设定了6种模式。 我是设定了一个主通道,一个从通道。一个影响另一个。

网友A:
APM是用一个通道的6段开关,控制6个飞行模式。在天7上,可以完美使用一个三段,一个两段,实现6段开关。具体方法,搜索帖子。

网友:
天7上有两个3段开关?

网友:
补充一下3楼的,直接看我的这个帖子的31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是用一个通道的6段开关,控制6个飞行模式。在天7上,可以完美使用一个三段,一个两段,实现6段开关。具 ...

这个知道,但是有些麻烦。既然有两个三段何不用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有些麻烦。既然有两个三段何不用上呢

问题是天7只有一个三段开关啊,你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天7只有一个三段开关啊,你搞错了吧

网友B:
天七的三段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的三段是假的吧

已用第三个天7 ,家里两个,一个在学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有个硬件的三段开关,但是不设置相应的混控的话,其实是个假的,没用。估计是淘宝商家帮你设置好三段混控,就称之为增加三段开关吧?

还有,就算有两个三段开关,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控制6个模式。一个三段,一个两段,才是6个组合。

网友C:
新天7是有两个三段开关,一个在左上角一个在右上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天7是有两个三段开关,一个在左上角一个在右上角。

这样不错,用于MWC的时候,可以用两个三段开关了。但是APM的话,还是要用一个三段,一个两段。

网友C:
去看看泡泡老师和视频就明白了,用k2和k3的切换实现apm六种飞行模式切换,我现在想以后上了云台能不能用k1和k4混合控制6通道的旋钮来控制云台的俯扬,左右旋转呢,这样一个天7控就足够了,有没有试过的来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泡泡老师和视频就明白了,用k2和k3的切换实现apm六种飞行模式切换,我现在想以后上了云台能不能用k1 ...

三个天7 ,一个是用的泡泡老师的设置,还有两个没有设置因为这里两个是新货,上面有两个三段开关,所以想利用起来

网友D:
论坛有帖子~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帖子~搜搜

求链接 注意是两个三段开关控制6个APM模式不是一个三段+一个二段控制,泡泡老师的就否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泡泡老师和视频就明白了,用k2和k3的切换实现apm六种飞行模式切换,我现在想以后上了云台能不能用k1 ...

一个通道只能控制仰俯,或者左右转。有混控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通道只能控制仰俯,或者左右转。有混控也没用。

谢谢,看来只能换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