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mosd 不显示飞行模式了

楼主(2014-06-01):
不知道怎么回事,固件刷了,设置也弄了,其他信息都显示,就飞行模式是空白

楼主:
清空了apm重新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用上位机,进osd设置里面,估计把那个删除了,姿态那项

网友B:
在osd上设置一下可能被其他讯息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位机,进osd设置里面,估计把那个删除了,姿态那项

上位机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sd上设置一下可能被其他讯息挡住。

没挡住,设置里边看了

网友:
慢慢来
应该是挡住了

网友C:
用黙认的界面看看有没有,要是有的话,说明你界面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黙认的界面看看有没有,要是有的话,说明你界面设置的不对,

以前都好好的啊,突然就没有了

楼主:
还是不显示,我都不敢飞了,刚才飞了一下,看不见模式心里没底啊

楼主:
手机地面站上的飞行模式也不变啊,飞机的模式实际变化了

楼主:
电脑地面站通过数传可以显示模式变化

楼主: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是osd的问题还是apm得?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是飞控固件的问题,但是3.0.1能显示,解不了锁。其他的都不现实模式。。。

楼主:
真是千古难题啊。。。刷旧固件解不了锁,新固件又不现实飞行模式,这怎么整啊。。。。

楼主:
为什么玩y6这么费劲啊

楼主:
难道只有2.9.1能用?

网友D:
我今天也突然发现APM没模式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突然发现APM没模式显示了

什么版本,几轴啊?

网友E:
我的X6,APM和PIX都不显示,估计是固件版本的BUG,忍一段时间等新版修复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X6,APM和PIX都不显示,估计是固件版本的BUG,忍一段时间等新版修复BUG吧

哎,看来玩apm的都是四轴啊,六轴有问题,这个bug开发者好像不知道啊,最新的3.2也没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