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下显示的刀路和熊族NC刀路查看器显示的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1):
MACH3显示的都是圆圈

而熊族刀路查看器显示的是正确的

hypermill自带的后处理得到的刀路语句是下面这些(摘抄了一段,完全版的太长)。难道是说下面的刀路语句和MACH3不兼容?
M06 T01
S2800
M03
G00 X50. Y70. Z16.
G00 X50. Y70. Z16.
G00 X50. Y70. Z5.
G01 X50. Y70. Z-2. F50.
G01 X50. Y71. Z-2. F200.
G01 X52. Y71. Z-2.
G03 X55.3193 Y72.7679 I0. J4.
G01 X58.6053 Y70.558 Z-2.
G03 X59.3398 Y71.9195 I-6.6053 J4.442
G01 X62.9912 Y70.387 Z-2.
G03 X63.3851 Y71.4692 I-10.9912 J4.613
G01 X67.1674 Y70.2962 Z-2.
G03 X67.4162 Y71.19 I-15.1674 J4.7038
G01 X71.2605 Y70.2399 Z-2.
G03 X71.4326 Y71. I-19.2605 J4.7601
G01 X75.3113 Y70.2016 Z-2.
G03 X75.4376 Y70.8623 I-23.3113 J4.7984
G01 X79.3373 Y70.1739 Z-2.
G03 X79.7331 Y73.7787 I-27.3373 J4.8261
G02 X80.0705 Y74.0018 I0.2498 J-0.011
G02 X80.24 Y73.765 I-0.0805 J-0.2368
G01 X80.24 Y66.4078 Z-2.
G02 X79.918 Y65.9406 I-0.5 J0.
G02 X79.7402 Y66.0494 I-0.0529 J0.1136
G03 X79.3373 Y69.8261 I-27.7402 J-1.0494
G02 X79.3373 Y70.1739 I0.9847 J0.1739
G01 X75.4376 Y70.8623 Z-2.
G03 X75.8 Y75. I-23.4376 J4.1377
G01 X75.8 Y78.8819 Z-2.
G02 X77.3243 Y79.7335 I1. J0.
G03 X83.4662 Y77.059 I12.4783 J20.2665
G02 X84.2 Y76.0951 I-0.2662 J-0.9639
G01 X84.2 Y63.9049 Z-2.
G02 X83.4662 Y62.941 I-1. J0.
G03 X77.3243 Y60.2665 I6.3364 J-22.941
G02 X75.8 Y61.1181 I-0.5243 J0.8516
G01 X75.8 Y65. Z-2.
G03 X75.3113 Y69.7984 I-23.8 J0.
G02 X75.3113 Y70.2016 I0.9794 J0.2016
G01 X71.4326 Y71. Z-2.
G03 X71.84 Y75. I-19.4326 J4.
G01 X71.84 Y87.4904 Z-2.
G02 X73.5471 Y88.1975 I1. J0.
G01 X75.7736 Y85.971 Z-2.
G03 X87.2868 Y80.3201 I14.029 J14.029
G02 X88.16 Y79.3282 I-0.1268 J-0.9919
G01 X88.16 Y60.6718 Z-2.

楼主:
解决了,设置->总体设置 把JI模式改成增量就OK了。

网友:
i,j絕對的一般很少用,要用也不是不行,轉出軟體也設成ij絕對就可以正常,兩邊一樣即可,簡單的失誤

网友A(2017-05-03):
为什么我的MACH3系统跑小线段有点抖动,跑圆弧却很顺畅,求教大牛?

网友(2018-10-0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MACH3系统跑小线段有点抖动,跑圆弧却很顺畅,求教大牛?

我的也是一样的 抖动 你解决了吗 用的哪家的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