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探讨雅克13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6-01):
各位飞雅克130的朋友有没有碰到下面几个问题
1、襟翼的虚位问题
2、飞行速度问题

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感谢

网友A:
看同飞的模友一起飞过,
1,都有虚位
2,速度不慢,跟F16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同飞的模友一起飞过,
1,都有虚位
2,速度不慢,跟F16差不多

好慢,比我的F18 70涵道慢了不是一丁半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慢,比我的F18 70涵道慢了不是一丁半点

大飞机显得慢而已,我的130速度120以上没问题。可以找gps测试一下.目测可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飞机显得慢而已,我的130速度120以上没问题。可以找gps测试一下.目测可能不准

我的肯定没120,你有做啥修改吗?

网友C:
不慢哦,我的测试结果是167km,看起来实在是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慢哦,我的测试结果是167km,看起来实在是不快

不是吧,难道是我的飞机有问题。。。。

楼主:
需要改进角之类的吗?我的是默认设置

网友D:
估计你的电池不太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电池不太行吧

电池应该没问题,花牌65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难道是我的飞机有问题。。。。

的确是的,我的测速来的,看着并不快,但上天只要有比较就觉得还是蛮快的

网友E:
YAK其实本身真的不算快。但比70  F18那可不是快了一丁点儿的事。这两款机型偶都飞过多架。所以还敢说是有发言权的。可能真的是视觉或者说是感觉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拿一架小涵道,但动力一定要强劲的小飞机飞。空中应该感觉很快,但低速通场当在你面前飞过的时候。和你用YAK用同样的办法,看看那个在你眼前感觉快就知道了。

网友:
没飞过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YAK其实本身真的不算快。但比70  F18那可不是快了一丁点儿的事。这两款机型偶都飞过多架。所以还敢说是有发 ...

话说你改头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