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怎么清除id

楼主(2014-06-01):
如题,minicp短路子插哪里清除id啊,麻烦具体一点。。。

网友A:
短路插口要插在mini主板的升降舵机插口然后上电进行ID清除。。就是3个舵机插口最下面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插口要插在mini主板的升降舵机插口然后上电进行ID清除。。就是3个舵机插口最下面的那个。。

谢谢,已对上频

网友:
为什么要清除ID?

网友B:
清除固定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