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测试视频之大电池焊接

楼主(2014-06-01):
前些天APC 1238桨和10号线刚刚到
就换线换桨、电池也到了就测试电池
都是1238桨、从起飞到降落视频是多少就是留空多少
都是一级报警(LED闪红灯)就降落

DUPU 4200mah 3S 35C 电池

HE 6000mah 3S 35C 电池

HE 8000mah 3S 35C电池

刚刚到的10号线用来做H4 680的主线

10号线刚刚可以放进XT60里

然后点焊上

再完全渗透

然后用热缩管包一下

再用3M胶包

最后上热缩管

最后就是和两条14号线对接(每两条14号线接两个电调)

当天当时天气

6000mah上机测试

8000mah电池上机测试

就这样悬停

这个是没有上电池的重量

上8000mah 3S电池的重量

上6000mah 3S电池的重量

上4200mah 3S电池的重量

就是这三块电池

当天到的地板砖

摆放好固定住

镀锡

对接

再次对接这个就好一些

焊接平衡线、放电线

保证不虚焊了

用纸皮箱切片做绝缘处理

打包好了(因为没有4S平衡头只能用两个2S的代替)

完全弄好了

最后来个合影一个3S一个4S
都是36AH的

网友A:
电芯质量怎么样 内阻差别大吗

网友B:
电池哪个好啊,自组的怎么样,成本多少呢

网友C:
厉害 啊  自己做电池   什么价格做好啊

网友D:
淘宝上的三元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质量怎么样 内阻差别大吗

大容量的就行,小容量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哪个好啊,自组的怎么样,成本多少呢

现在我的电池基本上都是HE牌子的
这个牌子的比较好,平衡性好
自己组装小容量的找不到好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啊  自己做电池   什么价格做好啊

这种36AH的一个电芯是80元
做多少就是多少,像刚刚做的那个4S的
成本是359元含邮费,10号线是30元/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的三元电芯??

是的没错,因为之前组装过一个用了一段时间
平衡性都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36AH的一个电芯是80元
做多少就是多少,像刚刚做的那个4S的
成本是359元含邮费,10号线是30元/米

10号线怎么是30元一米 这么 大价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号线怎么是30元一米 这么 大价差

红色黑色各1m

网友E:
留下个记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36AH的一个电芯是80元
做多少就是多少,像刚刚做的那个4S的
成本是359元含邮费,10号线是30元/米

不错不错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线

估计你不是很懂电路吧、

网友F:
楼主搞那么大一包电池用来做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那么大一包电池用来做什么呀?

电动车或者场外电站

网友(2014-07-22):
你用啥充电呢~?

楼主:
B6或者X100 要不就是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