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antom vision+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6-01):
1.起飞前手机app都连接没问题,点击录像,起飞不到10mm就显示连接断开,为什么啊!
2.连接断开后录像也自动终止么?
3.云台上那个按键常按可以手动录像,短按是拍照,是这样的么?
4.我的app是a n driod版的,为啥不能控制俯仰啊!还是普遍都存在这个问题?一定要买苹果么?
5.还有一个,话说自己买了个32G的卡插进去,却不能识别?取出来还很热,卡果断坏了,为什么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除了云台按键没试过,android都能实现,说明书都有

网友A:
果断换机吧,V+是有一个批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机吧,V+是有一个批次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V+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