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进来帮个忙指导指导小弟如何设置BGC云台

楼主(2014-06-01):
请问一下要怎么确定那个电机功率里面的电源数值应该设置多少才合适

网友:
论坛有搜索功能的。。。。。。。

楼主:
问题是搜索什么关键词能找到说电源功率问题的才行,基本都是提及一下PID参数而已,

网友:
100为基点   左右调

楼主:
我试试,谢谢兄弟

网友(2014-12-20):
楼主后来调成了多少,我才70

楼主:
还是没能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