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50机头旋转问题

楼主(2014-06-01):
自己的f450起飞后机头总是不自主逆时针旋转,请教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检查浆有没有装反。。

楼主:
浆都没有问题以前飞的好好地就这两天不对劲的

网友:
我的650也有点,不过不严重,只是偏了下,

楼主:
我的有点严重几乎一秒钟就得调整下

网友A:
转圈的话,应该是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圈的话,应该是罗盘!

要是罗盘问题要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罗盘问题要怎么调整

就是连上电脑或手机,把飞机对准一个方向,看看显示的指向会不会变!会变的话应该是罗盘校准有问题,要么就是芯片有问题,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连上电脑或手机,把飞机对准一个方向,看看显示的指向会不会变!会变的话应该是罗盘校准有问题,要么 ...

哦好的我试试

网友:
校准....罗盘,遥控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