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楼主(2014-06-01):
请问大家的冲浪者用多大的
电机
多少KV能飞多久

网友A:
多大的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冲浪者
1.4

网友B:
一般配2212KV2200或2208KV2600,5至6寸桨,电池3S从1300MAH到2600MAH都可以(不过放的位置相差很大)。配2200MAH,熟练的可至少飞十几分钟(此机可做滑翔机的),新手也应可飞七分钟左右吧。

网友C:
很好飞啊,不错的飞机,耐炸,新手飞前要用碳纤胶带做下机身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