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800装原装3GX,调了两天金鱼尾都调不好,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6-01):
新装了辆亚拓800E,本来是想直接换银vbar的,后面想没用过3GX,要不试下3GX性能怎么样,于是花了一天一夜装机,第二天调好3GX,兴高采烈的出去试飞,刚开始有点金鱼尾,我以为是尾巴某颗螺丝没上紧,于是重新细致的检查了一遍,尾巴那个顺滑,滑过***

后面还是不行,再换了尾舵机盘,换成十字的舵机盘,还是不行,再检查机身,从头到尾检查了一次,就差没拆了重装了,但飞起来还是有明显的金鱼尾,感度从70每次降5降到25还是不行。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求大神指导,我快要崩溃了,上几张图~

网友A:
你用的是4.0吗?据说4.0尾有些难调,因此我一直用3.1,尾巴很好。建议你降到3.1试试。

网友B:
哈哈,这个是看人品的,我的600DFC也是刚装的,好的很啊。

网友:
肯定与人品没关的,慢慢调试吧

网友C:
为什么陀螺仪要用扎带捆着?这样捆着,那用减震贴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新手本想潜水学习,无奈不给分,为了能发帖问问题,就来帮顶下帖子

网友D:
刚装了一台3GX的飞机,斜盘舵机会不定时跳舵,郁闷的很啊。金鱼尾也有。

网友:
换个三轴试一试

网友:
得换了,问题是新的啊,掏钱还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装了一台3GX的飞机,斜盘舵机会不定时跳舵,郁闷的很啊。金鱼尾也有。

3.1的不会跳,4.0会,据说是4.0斜盘舵机反应加快了,会更稳,但是尾巴没有3.1的好。所以我一直没有升级,3.1飞也很好。

网友E:
我朋友也是这个问题,说炸一炸就好了

网友F:
据说3gx 4.0也很蛋疼!!!  换个K8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的不会跳,4.0会,据说是4.0斜盘舵机反应加快了,会更稳,但是尾巴没有3.1的好。所以我一直没有升级, ...

这垃圾软件,就不能让人省心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据说3gx 4.0也很蛋疼!!!  换个K8试试!

已经准备换KBAR了。
3GX真心的不靠谱。

首选MB或者V8,但是价格高
没办法只能KBAR。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朋友也是这个问题,说炸一炸就好了

呵呵,震动的问题确实头疼,是不是震动大了干扰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是看人品的,我的600DFC也是刚装的,好的很啊。

不说500E,老拿600说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准备换KBAR了。
3GX真心的不靠谱。

3gx 根本不行! 震动大点还侧翻呢!! 虽然K8 也不太靠谱,但是我觉得第四版的K8 还是不错的!!! 用了半年, 没有任何问题, 经历了冬天和目前的夏天, 反正冬-5度,夏40度以内还没问题!

网友:
把你那扎带剪了再试试,震动全传到3GX上了

网友:
建议把陀螺仪上的扎带取消,走线很粗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朋友也是这个问题,说炸一炸就好了

炸一炸vbar的钱都出来了

网友:
果断把扎带干掉  不行的话再加一层泡面

网友G:
你线敢不敢走的再风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的不会跳,4.0会,据说是4.0斜盘舵机反应加快了,会更稳,但是尾巴没有3.1的好。所以我一直没有升级, ...

可能吧 我用4.0的尾巴刹不住车 。是不是在电脑上细节的能调下 我是在3GX上直接调节的。

网友H:
800E上K8?最次也得上个mini8嘛。或者大蓝,大银之类的。K8放在450上还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0E上K8?最次也得上个mini8嘛。或者大蓝,大银之类的。K8放在450上还凑活。

还是直接上大银吧,安全第一

网友I:
建议换大V 800随便一炸大V的钱就出来了

网友:
800居然用3GX?至少也要用K8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陀螺仪要用扎带捆着?这样捆着,那用减震贴还有什么意思?

我怕它飞掉了,我其它飞机用vbar的都加条扎带固定下的,貌似都没问题,可能3GX要求工作环境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线敢不敢走的再风骚点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确实够风骚的,等调好了我再重新布线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大V 800随便一炸大V的钱就出来了

果断要换大V,第一次用3GX就出这种问题,不知3Gx能卖多少钱

网友:
3gx这种陀螺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4.0吗?据说4.0尾有些难调,因此我一直用3.1,尾巴很好。建议你降到3.1试试。

貌似是4.0,我是照着说明书调的

网友:
哈哈,3GX是给高手用的,对装机和调试要求都高。建议收个二手的MB吧,好多人出的说。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把3gx扎带剪了看看

网友:
lz要出3gx,通知一声

网友:
果断剪短扎带试试,还不行换泡棉,确定尾巴全程顺滑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