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蓝色方形)使用感受

楼主(2014-06-01):
论坛里面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帖子了,多一个不多,随便说点感受

目前市场上采用联咏NT96650方案的行车记录仪很多,价格较低的有两款,一款是偏长条形的,还有一款是偏方形的。鹰眼和山狗据我了解也是用联咏方案的,主要不同之处是镜头以及附加功能(特别是软件方面)。

本人买的是这种偏方形的,和鹰眼比较像,以下的内容都是基于这款,可能和其他联咏方案的机子有区别。

实际镜头视角90度还不到一点,镜头口径非常小,和一般手机的摄像头的镜头差不多。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基本都是室外使用(光线充足),加上它的CMOS是AR0330(没法从拆机看出),像素面积达到了2.2μm x 2.2μm(算是比较大的),拍摄效果相对它的价格还是能接受的(要是换成AR0331就好了,100dB的动态范围啊)。畸变明显,但因为视角还没广到鱼眼的效果,感觉是高不成低不就。电池耗尽后,机子的时间将变成初始值,需要重新设定。内置电池只有110mah,你没看错,就是110mah,充满后录像大概只有6分钟。

视频部分:可刷没有OSD显示的固件,方便FPV使用。30帧1080p的视频码率在13Mbit左右,折算成容量大概每分钟100M左右,安静环境下录音中有非常明显的电子干扰的杂音。视频开拍前,液晶屏显示长宽比例不对,但是开拍后以及记录到文件中的视频的长宽比是正常的。非循环模式下视频文件记录到4G后,就停止录像,而不是另起一个文件继续录。

照片部分:拍照无论取景器还是记录下的文件,长宽比都是不对的,拍两张正方形物体就很容易看出来,一张横拍,一张竖拍,对比一下,和分辨率设置无关,应该是被软件强制的修改为4:3和16:9。AR0330的CMOS实际长宽比是3:2(2304x1536,http://datakam.ru/download/Manuals/Aptina%20AR0330_DS_G.pdf)。建议使用3M像素、高画质、锐度柔和的设置来拍摄照片,其他更高分辨率的设置除了浪费空间和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视频可以使用DeFishr软件来纠正一些畸变,当然同时也会损失一些广角。照片也可以通过DeFishr软件来纠正畸变,不过相比在PS中纠正,广角损失有点大,所以我在PS中修改:第一步纠正长宽比,把2048x1536的照片修改为2304x1536(很讨厌作放大处理,这里实在是没办法)。第二步利用镜头校正滤镜校正畸变,需要分两次,因为一次最多100,第二次还需要20左右。

因为买这个记录仪主要是为了拍照,所以做了一些修改,引出电源线(连接内置电池)和快门线,快门线上接一个单片机控制的电子开关,用来延时拍摄(山狗好像是直接内置了这个功能,gopro hero3肯定是内置了)。为了不影响其他设备,记录仪没有从动力电池取电,而是***了一个闲置的锂电。这个记录仪本身有个GPS接口,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没有用起来,好在APM飞控的log和tlog都可以导出gpx格式的文件,这样就可以结合gpicsync-GUI和exiftool等软件,将GPS信息写到jpg照片中。这些软件的使用前提是jpg文件中的时间信息要尽可能的准确,因为就是靠这个信息来对应位置信息的,好在exiftool可以批量调整时间误差。

楼主:
论坛图片大小受限,exif信息也不保留,有点遗憾。

网友:
我平时用狗3来做行车记录仪

网友:
我平时鹰眼也做行车记录仪

网友:
效果挺好的

网友A:
价格安逸,就是效果没鹰眼好。要是鹰眼这价格就秒价了。好像250就能买到这个。

网友B:
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你这个单片机控制的快门开关,能否给个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价格安逸,就是效果没鹰眼好。要是鹰眼这价格就秒价了。好像250就能买到这个。

250肯定不行   现在好像500左右     效果不比鹰眼差   自己试试就知道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楼主的外壳怎么拆掉的? 我找不到 切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肯定不行   现在好像500左右     效果不比鹰眼差   自己试试就知道

我买的就是265包邮。
硬件上镜头看起来没鹰眼大,另外,软件方面也没鹰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你这个单片机控制的快门开关,能否给个电路图?

参看我的这个帖子的52楼53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楼主的外壳怎么拆掉的? 我找不到 切入点

我是从这里下手的,不过也断了几个卡口,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看我的这个帖子的52楼53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073&extra=&p ...

谢谢。你这个NT96650行车记录仪使用感受算是深入评测了,有很多难得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这里下手的,不过也断了价格卡口,不影响使用

谢谢楼主了, 我想拆了之后量尺寸 ,打印个 直角的外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从这里下手的,不过也断了几个卡口,不影响使用

你刷了那个无OSD的固件吗?

我刷了之后,一直黑屏,怎么破??已经重启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刷了那个无OSD的固件吗?

我刷了之后,一直黑屏,怎么破??已经重启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黑屏应该是固件版本不对,可能是其他厂商的,我刷了不下5个各种固件,大部分都是黑屏的,只有向卖家要的那个固件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屏应该是固件版本不对,可能是其他厂商的,我刷了不下5个各种固件,大部分都是黑屏的,只有向卖家要的 ...

原来这样,太感谢您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把其他版本都发给我,我只有一个版本,我邮箱601439026@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太感谢您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把其他版本都发给我,我只有一个版本,我邮箱

其他版本也没必要试了,我已经做过小白鼠了,都无效,乖乖用自带的或者卖家提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