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悬停时不确定的有左旋或右旋,请教?

楼主(2014-06-01):
四轴 悬停时不确定的有左旋或右旋,请教?APM飞控,F4006电机 ZTW电调

网友A:
罗盘。。
浆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
浆平衡

罗盘没校准好?换过桨,情况也依旧

网友:
罗盘没校好,我以前也这样

网友B:
用compassmot命令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mpassmot命令搞一下

请教,如何搞,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
在空旷的野外校准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搞,有详细教程吗

进terminal, connect, 输入setup, 然后输入compassmot, 然后按提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