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的襟翼有什么用

楼主(2014-06-01):
刚才在贴吧里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一架新手飞机,在空中关了控,开襟翼,让飞机自己慢慢飘下来,他说是翼展大一点的F22做到的,这样做可以吗?还有,F22这种板机,开了襟翼是不是意味着多了两个舵机,增加了几克的重量?襟翼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效果?襟翼跟副翼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副翼动作时,舵面是一个向上打,另一个肯定向下打,襟翼是同时向下打舵面,起到低速下增加机翼的升力,中校 你真不知道?

网友B:
乘坐飞机时如果靠近机翼后部的窗口位置,在起飞和降落时就会发现襟翼的动作。

网友C:
襟翼的作用是增加升力,以便在飞机速度较慢时也有足够升力使飞机不至于时速坠毁。但付出打代价就是飞机的阻力显著增大,襟翼的实际用途是起飞和降落时打开,使飞机可以用较慢的速度安全着陆,否则飞机要修很长很长的跑到才能起降,而且地面上速度太快机轮也受不了。希望这样说你就懂了。模型飞机的襟翼也是同样道理的。当然,有时候襟翼也可以参与控制飞机姿态。需要控有襟副翼混空的功能。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网友E:
舵机一边一个就行,在遥控器中设定襟副翼混控。你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不像A380、、、

网友:
航班号CZ2000。你查一下吧。仔细看看那个放油口。

网友F:
路过学习,见过真机的襟翼,就是起飞和降落时才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动作时,舵面是一个向上打,另一个肯定向下打,襟翼是同时向下打舵面,起到低速下增加机翼的升力,中校 ...

额,在论坛潜水就是赚积分,真心没看过几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乘坐飞机时如果靠近机翼后部的窗口位置,在起飞和降落时就会发现襟翼的动作。

坐过一次飞机,当时就坐在右舷窗那里,时间太长了,没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襟翼的作用是增加升力,以便在飞机速度较慢时也有足够升力使飞机不至于时速坠毁。但付出打代价就是飞机 ...

弱弱的问一句,飞机的襟翼跟副翼都是布局在主翼后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动作太小,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一边一个就行,在遥控器中设定襟副翼混控。你用什么遥控器?

叫瑞克斯控,这个方法知道,但是混空设置不会,就是说一架飞机做下来需要4个舵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见过真机的襟翼,就是起飞和降落时才拉出来的

就坐过一次飞机,当时也没注意这些,就是往舷窗外看着玩呢,无意间看到过机翼的变化。只是时间长了,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叫瑞克斯控,这个方法知道,但是混空设置不会,就是说一架飞机做下来需要4个舵机呗

电动用四个,油动五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飞机的襟翼跟副翼都是布局在主翼后面的吗?

襟翼有后襟翼,前襟翼,也有前后都有襟翼的。副翼都布置在机翼后面

网友:
改善低速操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用四个,油动五个。

我就是玩电动的,四个舵机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好多个小副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襟翼的作用是增加升力,以便在飞机速度较慢时也有足够升力使飞机不至于时速坠毁。但付出打代价就是飞机 ...

正解高手

网友:
4楼正解顶一个

网友G:
LZ都中校了你真的不懂?

网友H:
航模的襟翼作用是提高升力,降低速度,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距离。

襟翼一般靠近翼根,用单个舵机就可以控制。对于靠近翼根安装的副翼,如果是双舵机双通道控制的,也可设置通过控设置使副翼兼做襟翼功能,但是对靠近翼尖安装的副翼,襟翼功能必须由单独的襟翼完成。

使用慢速收放舵机,通常加上副翼-》升降混控,可以避免襟翼打开时飞行姿态发生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都中校了你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航模的襟翼作用是提高升力,降低速度,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距离。

襟翼一般靠近翼根,用单个舵机就 ...

这个解释有点能看懂了,最好的话我还是去找个真飞机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真飞机是开缝襟翼(除了增加机翼弯度还增加机翼面积)效率高,但结构复杂,除了像真机用其他模型一般不用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解释是对滴 飞机不是A3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襟翼的作用是增加升力,以便在飞机速度较慢时也有足够升力使飞机不至于时速坠毁。但付出打代价就是飞机 ...

网友I:
襟翼的作用就是增大飞机低速时的升力,对于航模也是如此。至于楼主说的“在空中关了控,开襟翼,让飞机自己慢慢飘下来”,是不是在空中收油门,关了控飞机还能情绪稳定的慢慢飘下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襟翼的作用就是增大飞机低速时的升力,对于航模也是如此。至于楼主说的“在空中关了控,开襟翼,让飞机自己 ...

对,是收油门,关了控估计就得炸鸡了

网友:
好问题,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动作时,舵面是一个向上打,另一个肯定向下打,襟翼是同时向下打舵面,起到低速下增加机翼的升力,中校 ...

学习,请问副翼两边动作时,襟翼是否总是向下打舵面。

网友:
襟翼一般只有大型像真机才会有啦,它的动作只有收起和放下,襟翼一般的电动固定翼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一下一架A380起飞时襟翼和副翼的动作。襟翼下拉增大升力而副翼的微动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拍的好

网友:
襟翼可以改变翼型  根据不同需要 调整飞机的气动特征

网友J(2014-07-01):
襟翼似乎是增加升力的,在起飞和降落使用,让飞机降低速度安全着陆,不过,副翼襟翼混控似乎能更好的做特技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襟翼似乎是增加升力的,在起飞和降落使用,让飞机降低速度安全着陆,不过,副翼襟翼混控似乎能更好的做特技 ...

6通道的控可以设置混控吗?我就想用副翼降落,低飞通场现在对我来说还有点难度

网友(2014-09-14):
我原来也不用襟翼 最近准备用

网友:
起飞的时候,提高升力,减少起飞滑跑距离。降落的时候可以以低速保持升力,降低降落滑跑距离

网友:
学习下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