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启用航向锁定以及返航点锁定 无任何反应怎么破!!!

楼主(2014-06-01):
起飞前是需要定一个家吗?

网友A:
看你图传上面 卫星是几颗

必须6颗以上 而且记录了HOME位置才OK

另外到调参软件里 看一下遥控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传上面 卫星是几颗

必须6颗以上 而且记录了HOME位置才OK

OSD的卫星吗?穷人OSD的和NAZA LITE GPS的分开的,OSD卫星数代表了GPS卫星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的卫星吗?穷人OSD的和NAZA LITE GPS的分开的,OSD卫星数代表了GPS卫星数吗?

对吧 OSD显示的卫星数量 就是NAZA LITE上的GPS接收器 能找到的卫星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吧 OSD显示的卫星数量 就是NAZA LITE上的GPS接收器 能找到的卫星数量

我原来是一不小心把X2分配到了远程调参,没设置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