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Q4 换电机 顺便给Q4上个伟哥套

楼主(2014-06-01):
哈博森Q4  在和山寨品PK中惨败!  电机给飞坏了一只,无奈只能到网上买电机维修。

先把4个浆卸下放4角,记住方向别到时装错了

用烙铁吧电机引线全烫下来,用尖嘴镊子插入电机座后,用另一个镊子夹出电机.

拆完的机机,电机按次序装上.

之前说过这个机机的电机座好松,给机机上个套,让他老实点.

上套后,哈博森Q4套上伟力的套,就象吃了伟哥

全部装上.

网友:
这小四轴还很漂亮的啊!

网友:
很漂亮的四轴,可惜图片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A:
请问是原厂电机还是自己淘的,如果自己淘的可以发链接给我吗?谢谢

楼主:
自己淘的 ,不过建议你用回原厂吧,我这个30元4只,原厂36元4只,用原厂的坏一只就换一只,用这个得4只一起换,除非老坏,否则没必要整体更换。

网友B:
山寨的电机买了吗?是不是612的?50000转的吗?我也买了个山寨的,挺好玩的,就是不知道电机能坚持多久,搞活动买的91还包邮。

网友:
只看到第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电机买了吗?是不是612的?50000转的吗?我也买了个山寨的,挺好玩的,就是不知道电机能坚持多久,搞 ...

这个山寨很耐玩,我也有一个,和我的Q4几乎同时入,q4躺下了,这个还在飞,唯一缺陷就是我的7e管不着他,管他的那个控非常不好用。现在有弄了一个伟力的在路上,这个山寨准备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到第一张图。

图片挂了,电脑里的图片被我删了,无法还原了,明天拍个飞行照上来吧,今天又飞了一个下午,5个来回,升力明显是没有原装的大.油门开到3/4,才能离开低效段的地面 ,不过适合新手,不会一推油门就传天花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挂了,电脑里的图片被我删了,无法还原了,明天拍个飞行照上来吧,今天又飞了一个下午,5个来回,升力明显 ...

看來還是原裝的就好。

楼主:
对折腾半天还是原装的好,我实验买的其他电机,都够换两套原装的了,做白老鼠了!!

楼主:
今天发现电力衰减严重,怀疑电池不行了,测量了一下,吓一大跳,厂家陪套的冲电线非常劣质,冲完是4.5V
怪不得说明书说充电不要超过30分钟,根本就是没有控制截止电压。立马把充电线剪下,接平衡充充电。
这里提醒大家不要用厂家的充电器,充一个肚子大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电力衰减严重,怀疑电池不行了,测量了一下,吓一大跳,厂家陪套的冲电线非常劣质,冲完是4.5V
怪 ...

好歹也是HBS,充电器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搞得这么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原厂电机还是自己淘的,如果自己淘的可以发链接给我吗?谢谢

淘宝有 612电机 我也有链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折腾半天还是原装的好,我实验买的其他电机,都够换两套原装的了,做白老鼠了!!

你没买到好电机 原厂电机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买到好电机 原厂电机不咋滴

看到你的店了,26.8  4只,价格很好, 下次弄几个测试, 这个种电机为何这么贵? 一般的612电机就2-3元,这个电机普片7-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店了,26.8  4只,价格很好, 下次弄几个测试, 这个种电机为何这么贵? 一般的612电机就2-3元, ...

质量与价格成正比,这句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