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添翼3号,首飞

楼主(2014-06-01):
手多,弄了台添翼3号,今日全部弄好,找了个操场试飞

结果动了过大,控都还没拉升,就45度飘起,然后四处乱飘,看来下来小了,最后全收油降落时悲剧了,吧电机后盖给炸出来了.
无奈紧急维修,换小电机,小浆继续飞,好多了,但是这个机器实在是太飘了,降落时又炸了,这次还是电机,电机屁股改又给炸飞了.
这种机器就爱欺负空心杯电机的屁股

上一张小浆图,最后发现这个机器还挺适合在地下车库飞.没有风,但光线不好就没拍了.

网友:
小鸡鸡很可爱

网友A:
为什么非要把桨说成浆呢?不识字吗?

网友B:
可爱的小机,要是起落架再做得漂亮一点就更好,比如说在起落架的支撑钢丝上,贴上泡沫纸,看起来起落架会“粗”一些。轮子可以再做得精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把桨说成浆呢?不识字吗?

我用拼音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爱的小机,要是起落架再做得漂亮一点就更好,比如说在起落架的支撑钢丝上,贴上泡沫纸,看起来起落架会“ ...

这个机机的特点就是轻,所有没有太多的装饰,要漂亮,回头看我在弄的 5号机 ,双翼,那个才叫精致

网友:
添翼的小机不错,顶一个

楼主:
718电机还是动力过大,且耗电,今天又换了614电机,45的桨,动了又有点不足,爬升超过20度就失速了,还有就是头太轻了,要推杆才能平飞,不过也飞了2个电,勉强能飞,下次换个60的桨看看动力如何。
另外今天做了改装,把电机座弄松些,这样炸机也就是把电机从座上炸下来,不会再炸电机屁股了,改装后再也没损失电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718电机还是动力过大,且耗电,今天又换了614电机,45的桨,动了又有点不足,爬升超过20度就失速了,还有就 ...

装上614空心杯的 3号机,用的是 45的桨。

来张侧面的,看到改进后的固定方式了吧,加了圈热缩管,上得不算紧,前面遇到撞击电机就往后退出电机座,吸收掉大部分的冲击力,包住电机屁股不开花

来张动力大列装,从左到右 612  614  718  720 ,其中720是商家原配的,动力太强劲了。下面是配套的两个桨 60 和 45

在看看牺牲了的720 ,屁股开花了,是5组的,为何不是3组或6组,要不d个外转无刷。

楼主:
图又挂了

楼主:
还是打不开,无语!已经是手工压缩的了

楼主:
今天又改装了 电机部分,吧716电机的出轴切短,电机固定座改松些,减轻炸机时对电机的冲击,试飞后效果良好,

楼主:
改进后的716电机试飞,动力充足,飞行技术不会好,本想来个垂直爬升,结果失控来了个垂直爽炸,顿时仙女散花,飞机分成3块(机身、主翼、螺旋桨)。
收尸回来一看,桨最先接地,被撞离机身,改装的电机座起效了,电机直接后缩,吸收了大量冲击,机翼本来就是分体的也被震飞出来。
这样的撞击电机居然安然无事,装回照飞,这下可省下不少电机了,这个机机结够很好,耐炸,全机重新拼装后继续飞行。

这个机机上200ma电能飞好久,超过10分钟。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进后的716电机试飞,动力充足,飞行技术不会好,本想来个垂直爬升,结果失控来了个垂直爽炸,顿时仙女 ...

炸成这样,装上找飞,就是把电池固定板的炭仟给撞凹了一块,回头得吧这地方加点泡沫吸收一下撞击

楼主:
引用 楼主:
炸成这样,装上找飞,就是把电池固定板的炭仟给撞凹了一块,回头得吧这地方加点泡沫吸收一下撞击 ...

电池座加泡沫后的机机,今天飞了4个电,炸机无数次,其中6米高度垂直炸地一次,  直接撞树一次,机机均安然无恙! 这个图是飞了一天后回到家拍的,看看螺旋桨上的划痕就知道身经百炸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都是小玩意。

网友(2014-07-06):
LZ 好手艺,哈哈,做的挺漂亮的。 要是能做个可以飞3D的更爽

网友C(2015-11-12):
haha,有套件吗,我也是D7E但没改控,准备入HFW400

网友D:
720动力并不大,推油们就爬升是因为楼主把固定电机的卡子往后移动太多了,卡子除了固定电机以外还有个功能,是调节电机下拉角的,两片卡子离得越近下拉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