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换单铅轴承问题

楼主(2014-06-01):
新买的单向轴承,比换下来的小一点,装进去怕打滑,我该怎么办呢?看视频

网友A:
没事 打好专用的轴承胶就好
我用乐泰6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打好专用的轴承胶就好
我用乐泰638

按你说的已经打上了这个死38,其实就是厌氧胶,打胶之后,要等久,可以使用呢?

网友:
厌氧胶应该很快就能用

网友B:
通常我是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我是一晚上。。

打厌养胶,3D爆力飞行,会不会打滑?

网友:
  如果单向轴传和座孔内径差别过大! 用管状胶效果不稳妥 ~

网友:
不会。。至少我至今未有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已经打上了这个死38,其实就是厌氧胶,打胶之后,要等久,可以使用呢?

官方说24小时完全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厌养胶,3D爆力飞行,会不会打滑?

不会 真心不会

楼主:
谢谢,因为我飞得很爆力

网友:
打个小孔上螺丝比较保险

网友:
小螺丝怕锁不住吧,还是胶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