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好盈100A V3空载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4-06-01):
100A在接电空载后3R3这块就持续发烫,静候2分钟温度已经达到手不能触碰的高温。
估计超过70度。同样使用这款电调的同学有同样的问题吗? 接6S发烫比3S严重…

网友:
电调看起来很精致

网友A:
这里指的电调空载是不接电机还是电机油门低点?如果油门处于低点发烫的话肯定不对。

网友:
同样发烫

网友:
好淫的电调的BEC就这样

网友:
这电调看着好霸气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指的电调空载是不接电机还是电机油门低点?如果油门处于低点发烫的话肯定不对。

没接电机,舵机,就只焊了插头,接电就发烫了

网友:
把风扇卸了,或者换个高压风扇

网友:
那个是BEC的电感 如果有顾虑可以不用 电调的BEC

网友:
我觉得空载的话这么烫应该是有问题吧,BEC一般空载下不会很热的

网友:
果然霸气

网友:
好盈50A、3X 飞过120度,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电机,舵机,就只焊了插头,接电就发烫了

还是插上电机吧,油门放最低即可。不接电机可能引起电路不正常。

网友B:
正常的,我的就这样,飞的时候反而没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我的就这样,飞的时候反而没啥感觉。

电调是不烫,烫的是那块芯片哦,你也是吗?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不烫,烫的是那块芯片哦,你也是吗?

是的。上飞机上就摸不到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