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舵机不停的抖动(遥控器已通电,且不操作遥控器 ...
通电后,舵机不停的抖动(遥控器已通电,且不操作遥控器),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01):
通电后,
舵机
不停的抖动(
遥控器
已通电,且不操作遥控器),这是什么原因?是干扰还是舵机故障啊?

网友A:
有舵机测试仪的话拿测试仪测下,一般是舵机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B:
换个舵机就知道是遥控问题还是舵机问题

网友C:
跟我一樣>送修吧.....

网友D:
什么舵机,一个抖还是3个一起抖?

网友E:
可能是舵机烧了,我的舵机之前也是这毛病,而且舵机和电调都烫手。

网友F:
齿轮不顺,齿轮爆齿,线路板不正常工作,电位器不正常.....

网友G:
如果是用过的舵机(以前正常)只要拆开下面,在电位器上滴几滴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H:
电位器有问题 要么进过水

网友I:
一.遥控器问题(我不懂)
二.舵机问题
1、电位器问题。
电位器短路·电位器的线和金属外壳接触。
2、电位器磨损坏了。
假设遥控器是没问题的。没用动遥控器情况下舵机应该是保持不动的。所以不关齿轮事情,
3、电路板问题。(这钟情况比较少)

网友J:
舵机电位器

网友K:
我的215用做450锁尾,100个起落后也抖舵了。

网友L:
换个接收机试试吧,接收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M(2014-07-10):
我的舵机也差不多是这毛病,但是奇怪的是,当接到接收器上的时候,还有电调,散热的风扇,舵机一接上,通电后不一会风扇不转,,接着拔下舵机来就又开始转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N:
电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