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遥控求助

楼主(2014-06-01):
前天回老家,把多轴也带回去了,没有想到,遥控在中途出问题了。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遥控的问题;遥控原装电池,电压6.8付。开不了机,只有红灯会亮,关机了,红灯要半分钟才会灭。上图

网友:
我沒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下补上。

网友:
楼下也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估计是电池被你充坏了

网友:
屏都点不亮估计要返厂了

楼主:
才用两个月啊,什么质量啊

网友B:
换块电试试,不行就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块电试试,不行就返厂吧

可以使用2S锂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2S锂电池吗

你看看输入电压就知道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电压6.8 低了  FUTABA的 默认电压是6.8 低于这个值 一般开机就会狂报警的  你充电后在试试 应该是电池的事情

网友:
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D:
电压无问题,6.4V电压也不会报警的。在回想一下,之前好的状态时弄过什么设置没。

网友:
报警电压是这个,自动关机比这个电压低不少,原厂镍氢电池后半场容易突然死电,自动关机,这个比较坑,我就是因为这个摔了架50的经商bf-109,但是你的屏幕不亮就不一样了,换块电足的试试,没见过灯亮屏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无问题,6.4V电压也不会报警的。在回想一下,之前好的状态时弄过什么设置没。

没有啊,6轴中途换电池,关机,就开不了了

网友:
5.8报警  估计你电池问题 或者控有问题了

网友E:
我用原厂电池6.1左右才报警。。用了200来个小时了 没这个状况。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出厂设置是5.6伏自动关机。老鸟们一般用6.5伏以上。

网友F:
你怎么知道是6、8V电压,用表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2S锂电池吗

我自己换的2500mah 2slif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知道是6、8V电压,用表测试过吗。

电压我用表测过,我看,肯定遥控坏了,明天要联系双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6.8 低了  FUTABA的 默认电压是6.8 低于这个值 一般开机就会狂报警的  你充电后在试试 应该是电池的事 ...

啊??谁说的。 我T14SG 6.6V 开机都没问题,还能玩老半天。

网友G:
請各位不要誤導了!
T14SG 是用 5 節 NiCd 電池供電的 (不是用 6 節 !)
每節為 1.2V,內定為 5.8V 報警,正常充滿電大約 6.4V 左右
若用 2S 供電,可能太高了吧!?
而且,搖控操作電流不高,沒必要用 LiPo !

樓主請用低一㸃電壓接上再試試,再不行可能已燒掉,送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各位不要誤導了!
T14SG 是用 5 節 NiCd 電池供電的 (不是用 6 節 !)
每節為 1.2V,內定為 5.8V 報 ...

谢谢,已经准备送修了,明天打电话到双叶问一下。

楼主: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各位不要誤導了!
T14SG 是用 5 節 NiCd 電池供電的 (不是用 6 節 !)
每節為 1.2V,內定為 5.8V 報 ...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原厂电池6.1左右才报警。。用了200来个小时了 没这个状况。换个电池试试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估计是电池被你充坏了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6.8 低了  FUTABA的 默认电压是6.8 低于这个值 一般开机就会狂报警的  你充电后在试试 应该是电池的事 ...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无问题,6.4V电压也不会报警的。在回想一下,之前好的状态时弄过什么设置没。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准备送修,拆了内存,上电,开机,竟然好了

看来是无法读取SD信息,重新格式化一下应该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无法读取SD信息,重新格式化一下应该就能用了。

是的,内存格式化就能用了,不要内存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内存格式化就能用了,不要内存可以使用吗

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压6.8 低了  FUTABA的 默认电压是6.8 低于这个值 一般开机就会狂报警的  你充电后在试试 应该是电池的事 ...

默认报警电压应该是5.6V。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默认报警电压应该是5.6V。

我是欧版得fx-22我的是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欧版得fx-22我的是6.8

忘了说我是台版的5.6报警。

网友I(2014-10-14):
求助,我的T14SG从昨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充到今天中午还是7.3V 充不进电是什么情况,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助,我的T14SG从昨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充到今天中午还是7.3V 充不进电是什么情况,急!!!!!!

朋友,7.3已经满了,我的现在都在7.2  过一个晚上就6.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7.3已经满了,我的现在都在7.2  过一个晚上就6.9了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