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D控刷机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4-06-01):
各位大大 帮忙看下    除了DSM2 DSMx  华科尔的协议外,里面的HP100  H377  上面都有星号  按下面的初始化并没有出现対频界面  ! 焊接了2个高频头  以前安装的版本这2个高频头都能用  现在更新有HP100协议的版本之后  HISKY和其他的协议都无法対频  显示星号有一个   跟图上一样

网友A:
請問是8s嗎?刷哪一版的?鏈接看一下
原則上作法是連上u盤,打開hardware.ini文件,把;enable-nrf24l01=A14;has_pa-nrf24l01=1;這一段的分號都去掉,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8s嗎?刷哪一版的?鏈接看一下
原則上作法是連上u盤,打開hardware.ini文件,把;enable-nrf24l01=A1 ...

http://www.rctw.net/thread-238042-1-1.html

谢谢了  但是我删掉了分号  是3个吗?我刚试了一下 好像还是按不了初始还是有星号    我下载的是这个的最后一个版本

楼主:
http://www.rctw.net/thread-238042-1-1.html  最后一个版本的 固件  删掉哪个3个分号   貌似还是不能対频 有星号  按不了初始

楼主:
http://www.rctw.net/thread-238042-1-1.html  最后一个版本号   我按做法还是不行  删掉了3个分号 还是不行  谢谢 各位了

网友:
2l +1

楼主:
http://www.rctw.net/thread-238042-1-1.html  删掉了3个分号 还是一样的 !  谢谢2l了  不知道怎么回复不了你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8s嗎?刷哪一版的?鏈接看一下
原則上作法是連上u盤,打開hardware.ini文件,把;enable-nrf24l01=A1 ...

http://www.rctw.net/thread-238042-1-1.html   删掉3个分号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8s嗎?刷哪一版的?鏈接看一下
原則上作法是連上u盤,打開hardware.ini文件,把;enable-nrf24l01=A1 ...

CP值瞬間衝破表的 DEVO 8S 刷Deviation詳細教學 [v4.0.1 ..  是台湾哪个网站的最后一个固件  8s的  发网站要审核  。  我按你的试了一下删掉3个分号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值瞬間衝破表的 DEVO 8S 刷Deviation詳細教學 [v4.0.1 ..  是台湾哪个网站的最后一个固件  8s的   ...

請參考下圖,不知你的模組接在控的什麼位置,如再不行就把A14改A13看看

楼主:
我的高频头就是按网上的教程焊接的  以前的版本可以最早的4.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下圖,不知你的模組接在控的什麼位置,如再不行就把A14改A13看看

貌似还是不行  我的事这样的

网友A:
這版本應該是pb版,其中kn協議有修正(v977)。剛刷了這版,裡面沒有hp-100協議!但依上面文件去掉"兩"個分號h377對頻沒問題!Hp-100的協議,推測這機子國外玩家少之又少,pb版的目前應該都沒有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版本應該是pb版,其中kn協議有修正(v977)。剛刷了這版,裡面沒有hp-100協議!但依上面文件去掉 ...

我下了一个有HP100协议的版本  但是我还是无法按対频  跟上面我说的效果一样

网友A:
你刷機前有備份嗎?如果有把hardware.ini文件copy回去(或如上述刪掉兩個分號),沒道理之前可以重刷後不行。
當*消失,對頻時請確認控上面的開關都在0的位置(RUDD在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機前有備份嗎?如果有把hardware.ini文件copy回去(或如上述刪掉兩個分號),沒道理之前可以重刷後不行 ...

以前的版本肯定没问题 但是以前的协议少一个我想玩的  就是HP100  。。。虽然都是4.0.1  但是里面的协议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版本肯定没问题 但是以前的协议少一个我想玩的  就是HP100  。。。虽然都是4.0.1  但是里面的协议 ...

哈哈!hp-100可能要再等一下,suv大依國外4.0版本做了個.dfu的檔for-v977-hp100給8s用,我刷了可對頻但目前鎖尾有問題,當初沒買控跟高頻頭,不確定是協議的問題或是機板還是其他問題。現在機子晾起來了!只有再等等了!
但回到你的問題,舊的跟新的hardware.ini的檔案兩者內容都一樣,沒有差異你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