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pm飞四轴 前稳点傻瓜问题

楼主(2014-06-01):
1飞四轴  apm  只用 主板和 gps是否可以?
2  电压电流传感器    osd   数传还需要那个?

3机架:f450v2
  电机朗 A2212 KV 98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40A
  螺旋桨:乾丰APC正反桨四轴碳尼龙桨1045
  电池 :准备两节11.1v2200ma 并联使用

高手们帮我 看看 有没有什么不妥当

网友A:
没问题。第二个问题,数传比较好,便宜,接电脑就行,另外两个还得添设备

网友B:
2.52的话,只要飞控,其他都不要,gps不要也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2的话,只要飞控,其他都不要,gps不要也可以飞了。

我买的2.8的  本来想 放在车上  买回来 发现两个郁闷的问题   1关于车的资料很少(软件没办法吃透 不敢用)  2  本来想的他是 用电台的  丫丫的车上有个10w的数传   没想到 apm的接口要全双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第二个问题,数传比较好,便宜,接电脑就行,另外两个还得添设备

我看好像 有人用蓝牙 模块呢   我 照遭资料看下   我这里蓝牙模块现成的

网友:
3dr数传一对,一个接电脑,一个接飞控

网友:
不用数传也可以

网友C:
新手 osd什么的先买可以, 不要装上. 减少炸鸡损失.
40A电调太大了, 450这么小的东西越轻越好. 干嘛不买4000mah的电池而要用2节2200mah呢? f450机架不需要把电池分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 osd什么的先买可以, 不要装上. 减少炸鸡损失.
40A电调太大了, 450这么小的东西越轻越好. 干嘛不买40 ...

40a 电调 手上有个新的  放着也浪费   再买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 osd什么的先买可以, 不要装上. 减少炸鸡损失.
40A电调太大了, 450这么小的东西越轻越好. 干嘛不买40 ...

我觉得两节电池 并联 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 应该对电池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 osd什么的先买可以, 不要装上. 减少炸鸡损失.
40A电调太大了, 450这么小的东西越轻越好. 干嘛不买40 ...

40a电调   后面 换到650机架  还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两节电池 并联 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 应该对电池有好处

您那是450, 能有啥大电流啊. 并联电池的话对电池组有要求的, 保不齐损失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a电调   后面 换到650机架  还能用啊

新手常见错误, 什么都想着要升级. 眼前的东西才最主要, 等你升级的时候, 就算现在这套东西恐怕也是全套换.

网友:
这套买齐, 你就该盘算着买gopro,买云台了. 然后发现450带不动这么重的设备, 然后就全盘更换..... 上路拉~~~

另外, osd都买了, 那图传设备怎么没写上? 先有图传, 后才有osd啊

楼主:
其实 apm外 全套家伙都有好几套  1.2 2.4 5.8的图传都有    好几年 没玩了  才上了757-3   本来这个apm  拿回来 想 先放在车上测试  然后 上 固定翼     最后 论坛泡了一会    还是 给他配个4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2.8的  本来想 放在车上  买回来 发现两个郁闷的问题   1关于车的资料很少(软件没办法吃透 不敢用 ...

2.8也有内置罗盘,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还是用二十A的电调合适

楼主:
4个电调 都有 5v  输出    接apm的时候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