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推荐一款450双推

楼主(2014-06-01):
X宝上看了几款双推,那款比较理想?
我是飞越450 PRO的机子,那款可以直接装上?

网友:
想省事买亚拓,其他几款调好了也不错

楼主:
富丽70几元的那款怎样?

网友A:
可以用富丽的CNC尾波箱加冰人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富丽的CNC尾波箱加冰人双推

谢谢,7075的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7075的如何?

那要看哥们你的是皮传还是轴传了,如果皮传,我推荐冰人的。轴传的话我也会选冰人变距外加其他品牌的轴传波箱。7075我没用过,不好评论

网友:
冰人的   7075的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哥们你的是皮传还是轴传了,如果皮传,我推荐冰人的。轴传的话我也会选冰人变距外加其他品牌的轴传 ...

哦,是轴传的。轴传效率貌似要高些。我研究下7075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轴传的。轴传效率貌似要高些。我研究下7075

我在用7075 。。

冰人 7075。半斤八两。。哪个都可以

网友B:
450作为一个廉价的练习机,一切升级件都是浪费银子,飞450,能塑料就塑料,怎么便宜怎么来,用最少的银子练出技术上大鸡才是真的,什么双推,什么升级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作为一个廉价的练习机,一切升级件都是浪费银子,飞450,能塑料就塑料,怎么便宜怎么来,用最少 ...

有道理,有的还奇葩的改480

网友:
450干嘛投那么多额。。入个富丽的吧。。才99安上就用绝对比任何单推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作为一个廉价的练习机,一切升级件都是浪费银子,飞450,能塑料就塑料,怎么便宜怎么来,用最少 ...

绝对有道理,什么双推都是浮云!今天把450上所有的改装金属件拆下来,换回原来的塑胶件,飞起来轻盈暴力多了!450就是要轻.

网友:
如果实在想升级,建议7075或冰人的,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作为一个廉价的练习机,一切升级件都是浪费银子,飞450,能塑料就塑料,怎么便宜怎么来,用最少 ...

双推还是必须的。单推起落数多了会磨损尾轴和尾滑套造成变距发卡。450要升级的东西其实也就这玩意儿了。其它件确实是浮云。

网友:
7075双推记得要多买一套尼龙滑套,用多了必须更换,我的7075炸鸡把上臂炸断了,发现是尼龙滑套使用久了卡死推不动~换了冰人的觉得比7075顺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推还是必须的。单推起落数多了会磨损尾轴和尾滑套造成变距发卡。450要升级的东西其实也就这玩意儿了。 ...

还有电调如果想内置,电池座最好也改一下,不然电调很难放进去。。。

网友:
单推有什么不好吗?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
其实各有优势了,单推耐炸,但需要定期换滑套
双推顺滑,但相对不耐炸

我个人支持450用单推,因为穷。
好的尾舵机+单推,要比一颗烂尾舵+双推爽
当然,有追求的可以两者兼备
目前来说,个人觉得结构合理的还属老冰的
7075双推中推力轴承没有钢轴承圈,滚珠直接用带凹槽的铝外框夹住,虚位很小,耐用度未知
老冰的比7075稍有些虚位,优势在于结构简单耐用
鸭子的双推其实虚位是最大的,取决于连接部位的轴承旷量,换好轴承虚位小,但成本也会增加。而且,鸭子尾推在动作的时候,会在尾轴上有一瞬间存在和尾舵同向的推拉力(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的鸭子250双推空中拉弯了3根飞越尾轴了,当然,在450上是拉不弯的),也就是说久而久之滑套也会磨损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所以鸭子尾推配套的都是钢套,而不是铜套,而且由于结构特点,鸭子类型的尾双推不允许上下的误差,不然会磨尾轴,装配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这点的误差容忍度要比上两款小得多。

其实,调得一手好机,要比双推单推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