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发黑了,还能继续用么。付坠毁视频。

楼主(2014-06-01):
上周末飞4轴,第一块电池飞行时下了点小雨就赶紧收了飞机。过了1小时后等雨停飞第二块电池。结果起飞3分钟后就坠毁在麦地里。幸好图传没坏,终于找到飞机。回来后发现左前电机线圈发黑了。这个电机之前有掉过电机轴卡簧,后来我重新换过,换完后轴感觉有点紧,所以我也特别留意检查电机温度。每次飞行都会特别留意检查电机温度,发现一点都不热。但飞行时间比以前短了30%。
目前对坠机有2点怀疑, 求大家帮忙分析下。
1。下雨有水进到线圈,造成短路。但其他电机没任何问题,而且听说电机进水问题不大。后来再试启动电机可以转动,但是这个电机明显比别的电机转速慢。
2。自己上卡簧时有点紧,可能造成电机转动有点阻力。
以下附上视频和电机的照片。
请问这个电机还能用么?
正常电机:

有问题电机:

视频:

网友:
换了吧,尽量不要用。

网友:
这个电机好用不

楼主:
感觉不错。价格便宜,又做了动平衡的。用蜘蛛电调没发生过堵转 .

网友:
电机线圈经过200多度过热了,绝缘基本不行了,废了,可重绕。

网友:
此电机肯定不行了,电机比起整套设备,哪个贵重,你觉得换还是不换呢

网友:
重绕吧,还可以延续生命

网友:
群汐的电机?

网友:
发黑说明线圈漆包线受高温所致,绝然层被破坏,不可再用,高温下磁钢也会变性,再用后患无穷,电机报废掉为宜。看这电机绕线好不规整,手工货~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A:
线圈发黑证明电机过热、过热原因雨水、潮湿、造成匝间短路
要么换,重新绕

网友:
没用了,一般的磁石耐温在250度左右,当然也有高温磁石,一般不会用,这种线在运行中烧掉温度要达到220度左右,磁石差不多也就退磁了,重绕的话转速会明显升高,但是无力,有负载转速会猛降……

楼主:
又研究了下视频, 飞机是逆时针方向坠落,并且没有翻滚.看来是左面动力不够.目前坏的电机是左前方顺时针旋转的电机.可能这个电机突然出故障,飞机左倾转,为了维持平衡左后的电机转速也下降了.最后没有翻滚,而是直接坠落.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大家给意见.另外坠毁是电机声音很怪,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顺桨电机不转,飞机是顺时针自旋,逆桨不转就逆时针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发黑证明电机过热、过热原因雨水、潮湿、造成匝间短路
要么换,重新绕

您说的很可能就是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