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架子 330

楼主(2014-06-01):
是不是口水机?  还没想要用啥动力 和电池  纠结

大家给出出注意 机架全碳重量 200G

网友A:
2208   8寸桨10A电调   4000电池,很爽的

网友A:
机架确实不错,多少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确实不错,多少米?

8寸应该装不上

网友A:
一定装的上····我现在就是330,2308,8045桨,不过用7045三叶桨比8045两页桨稳一些

网友:
好像挺重的.那8个钢柱太占分量. 可拆

网友:
最近这机架 这小机架很火呀

网友:
在画个250可折叠的机架 同样是QAV为母本

网友C:
为啥全碳还有200克?是玻碳吧?

网友D:
略重,如果是330就应该用不了8寸

网友E:
在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弄的

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确实不错,多少米?

350快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装的上····我现在就是330,2308,8045桨,不过用7045三叶桨比8045两页桨稳一些

说实话 8045 装不上 长了一点点 自己修下可以装   不过我打算装7045三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全碳还有200克?是玻碳吧?

应该不是玻碳的  机臂是5MM后的 固定机臂就用了16颗螺丝和螺母 还有 立柱 8颗 能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8   8寸桨10A电调   4000电池,很爽的

你敢用10安的电调 ? 我俩电机是 一样的 ,我用好赢4合一20安, 烫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略重,如果是330就应该用不了8寸

只能用 7045 三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敢用10安的电调 ? 我俩电机是 一样的 ,我用好赢4合一20安, 烫的要死,

敢用,四合一电调发热严重,做好散热,4个10A电调放在机臂下,有桨的风来散热,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