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爱的977刚满月,在餐桌上撞了一下,就突然不能对频了!

楼主(2014-06-01):
就在刚才,一边陪LP看电视,一边在客厅里自由自在的飞着我的977,突然一个不小心,大桨碰到餐桌的边缘,‘啪’的一声,赶紧断油。

捡起来,重新拾掇好,发现红灯不停的慢闪,以为是电池没电了。赶紧换了一个满电的,还是慢闪,又立即再换,还是慢闪、再换……
一连换了5个,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啊。

仔细观察接收机主板,没有任何碰伤、掉件,因为我曾经飞过6050,接收板就碰撞N次变形虚焊过,所以特地将977的接收板用海绵胶包了防止撞击。
遥控器肯定没问题了,重新打开试了N次,感觉很正常,不可能突然挂掉吧!

哎! 自从977来到我家,我就爱不释手,没有一天不飞他个3-5个电的。还带着它到室外风光了几回,逐渐从生手变成熟手,不断的炸鸡、换配件、修改完善,其中的苦乐酸甜,一言难尽啊。
没想到,今天,六一的晚上,它就突然罢工了。

晚上光线不好,就不拍照了。
明天再说吧

网友:
先接收机上电,然后开控对频,你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
可能是陀螺仪脱焊了,用热风枪吹下看看。

网友:
潮湿天气也会有对不到频的情况

网友:
我出一块977全新接收100元,全新没用过。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复杂,还好不是我碰到

网友B:
楼主为什么现在不飞6050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复杂,还好不是我碰到

这问题如何解决?我手上有一台977的控坏了,对不了频,拆开看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先给接收机上电  在开遥控器试试
977的对码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现在不飞6050了呢

1 原机有刷电机坏了,改成空心杯,动力很弱,基本只能航线,幅度还不能大
2 380AM电池充满电,只能悬停4分钟左右
3 每次飞完1电,必须等10分钟后,主电机温度不再烫手才能再次飞

所以有了977,基本不再碰605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原机有刷电机坏了,改成空心杯,动力很弱,基本只能航线,幅度还不能大
2 380AM电池充满电,只能悬停4 ...

楼主对上了没有。

网友C:
返厂,我的就是修好的,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出977新单机、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我的就是修好的,不知道啥原因

我研究了半天,无从下手。
请问怎么返厂?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找你买的上家

网友:
和LZ问题一样的我出现2次了,现在已翻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原机有刷电机坏了,改成空心杯,动力很弱,基本只能航线,幅度还不能大
2 380AM电池充满电,只能悬停4 ...

l楼主出6050吗

网友:
擦擦,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请问怎么返厂?

楼主:
没想过要出,自己玩过的东西,就会有感情。即使坏了,也可以静态摆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