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挂5R,只能用16mmf2.8定焦头吗?

楼主(2014-06-01):
Z15挂5R,只能用16mmf2.8定焦头吗?

网友A:
z15n的云台可以自己调节中心的,只要镜头不是太重都可以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5n的云台可以自己调节中心的,只要镜头不是太重都可以挂

谢谢,那16-50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16-50应该可以用吧。

建议定焦,我挂的是Sony/索尼 Sonnar T* E 24mm F1.8 ZA 广角蔡司微单镜头 ,不过要自己调整重心,没动手能力,就不建议换镜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定焦,我挂的是Sony/索尼 Sonnar T* E 24mm F1.8 ZA 广角蔡司微单镜头 ,不过要自己调整重心,没动手 ...

请问这个镜头的效果如何?拍摄视频如何设置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镜头的效果如何?拍摄视频如何设置比较合适?谢谢

无论照片还是视频都是16饼干头无法相比的

网友:
蔡司镜头的成像特别是色彩绝对的0K,自己就有支佳能口85mm,fl、4全画幅镜头,但微单24mm在x上糸数焦距己经变得很长了,也就意味着飞行高度比16mm增加不少,是飞得更高呢?还是加了广角附加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