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机的拉力变小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6-01):
x2206-17  kv2600 配0843的和0947的浆都不行啊,中间炸过机,但没有什么事啊。现在全油门吊机都不行了。

楼主:
老鸟出来啊
。。。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轴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轴承挂了

轴承好呢,拉力也可以啊,就是不能吊机,是原来的动力一半吧

网友B:
我也試過幾次這情況,一次換掉電調就正常,另一次換過相同牌子及相同數值的電機就好了,我試過張兩個電機的外轉子互換,也檢查過銅綫沒有斷掉其中的一兩條,但是也不知道為甚麼會動力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試過幾次這情況,一次換掉電調就正常,另一次換過相同牌子及相同數值的電機就好了,我試過張兩個電機的外 ...

应该是电机曾经过载发热使电机的恒磁瓦片退磁了。

网友:
如果电机工作电流过大而产生的矫顽力超过了磁瓦的极限也会使磁体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試過幾次這情況,一次換掉電調就正常,另一次換過相同牌子及相同數值的電機就好了,我試過張兩個電機的外 ...

用铁螺丝刀试了一下,永磁片正常啊,好像轴有点不平衡了

网友:
被高温消磁的可能性最大!即使你现在测试还是有磁力!但是不代表政策!要是都没有了那就不会转了!

网友B:
我也知道磁力消退會另到電機無力,但試過張同型號及正常工作的電機外轉子換到有問題的電機上,但一樣力度不夠,我量過正常的電機工作最大電流是19A,有問題的只是16A,到現在我都不知那裡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磁力消退會另到電機無力,但試過張同型號及正常工作的電機外轉子換到有問題的電機上,但一樣力度不夠 ...

这现象就是电机过热高温令到定子的硅钢片退化产生的导磁率衰退而产生的磁路磁阻增加,因此在通过交流电流时因内阻增大而电流减少,就像电池因老化使内阻增大而无法出力一样。

网友:
我的2212用桨夹,拉力变小,一直找不到原因,偶然发现桨夹松了。

网友(2014-08-31):
应该是消磁了。你以前用的时候肯定经常温度过高。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了比赛不得不用5000KV的直升机电机带5寸三叶桨,一两个起落下来就消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