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AR螺距总行程超出怎么调?

楼主(2014-06-01):
第一次玩无副翼,机子是450pro dfc,换了FBL的旋翼头,说明书上最大螺距在+-11度。

好像这个“螺距总距行程”要求在80-100之间吧,我调到80了实际最大螺距在+-13度左右,请问这里如何减少最大螺距?

楼主:
之前看网上的教程,有提到可以改螺距通道的ATV来调整最大螺距,不过貌似我的控没有这个功能,我的控是T6J

网友:
TravelAdjustment就是舵机行程,T6J不会没有吧?如果真没有,直接扔给我吧

楼主:
前面矫正发射机的时候已经调过舵机行程了,这里再改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那就调到80以下,不必纠结

网友:
调发射机的螺距行程啊,不影响之前调的

网友:
也可以将舵机臂的球头向内移。

网友:
+-13正合适啊。如果想11,那就减小数值。再不行就减小舵机臂。

网友:
循环螺距怎么样了?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改了舵机行程,最大螺距±12°了。循环螺距一开始也超,后来在十字盘的博士帽里调“距离”,现在也正常了。

网友:
我出的主意……你居然不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