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做个小机械手/机械爪

楼主(2014-06-01):
10元做个机械手/机械爪、舵机一个8.5元、碎材+强力胶+螺丝一颗,1.5元
今天重新看了钢铁侠系列电影,觉得里面那个机械手还不错,就截图下来后,研究起来,因为没有液压控制,所以只能是想用舵机控制了。
大概的理论也是必然的,本来想做个大点的,不过因为怕损耗,所以先做个小的样机试试看
其实机械手做完后,设计的外壳是为了使机械爪在张开或者压紧的时候,两边是平均的力,而如果不使用外壳,那么机械手只会有一个在动作,当然要简单的可以选择后者,以后再升级,
因为不会用画图软件,且也用不惯,手画一下,丑了点,不好意思
整体为3部分、底板+上板+舵机、舵机安装在底板上,底板后面有突出物做支架用(这里我用螺丝顶替)、之后上板穿过那个突出物后,另一边锁在舵机上面,上板本身有安装了舵机支架了,所以直接安装即可,
这样就可以打开或者分开、而手指头可以自己做双二的,或者三爪的或者五爪的,都可以的,看自己需要,别人是改的三爪的,因为双二的有缝隙,而三爪或者五爪的不会有空隙可以漏过,所以可以抓住任何在爪子最大抓力里面的东西,我现在还没有加摩擦物,以后加了,可以增加摩擦力
改这个主要还是闹着玩的,所以没有做多精明,能用就行了,还有我每个爪都有二次加固的

楼主:
不太清楚,为什么图片老是在缓冲,如果明天还没有好,再重新一张张发了,另外,其实实物图好很多,拍照出来的效果反而掉价了一点,展示的是简易款的,外壳还没有弄,这种适合平时的小改装,比较成本低廉,制作简单,且确实不差的。特别是安装在棍子上,去拿什么东西也不错,五爪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本人实际使用三爪就够,所以就用三爪的了,

网友A:
您的照片总是缓冲、就看见两张。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照片总是缓冲、就看见两张。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

不好意思,不清楚是不是论坛自己的问题,我这边设备与网络都没有问题,哎,晚点还是不行的话,另外一张张上传了。,至于动手能力,做这个不难的。。除非你不会拿剪刀,不会用胶水

网友B:
图不全,好爪,可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不全,好爪,可抓什么。

图不全不是俺的事,论坛发布后就这样了,爪只是一个定义,按自己需要的去安装双2、或者3爪、或者5爪,我现在改的是3爪的,抓小部件都可以,,本来想改成动物的,不过考虑到还要加3个舵机才能完成头部动作,没有那么多的闲置,哎

爪子

爪子

抓胶布等圆规则物品

抓胶布等圆规则物品

抓螺丝刀

抓螺丝刀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机器手,做的不错,支持。不过,我发现它是舵机直接驱动的,这样的话在抓取比较重的物品的时候,舵机容易过载。最好增加几组减速齿轮,既可以增加抓取力量,舵机也不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机器手,做的不错,支持。不过,我发现它是舵机直接驱动的,这样的话在抓取比较重的物品的时候, ...

你好, 首先设计的时候有考虑到这个,不过也考虑过,如果要抓大的东西的时候,要选择扭力的舵机,标准舵机之类的就可以满足了。另一个,我只是想弄个简单的,主要会用剪刀,会用胶水的人都可以做,如果增加几个齿轮,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定点等,就不容易了
而因为我只是需要先做个样品机去实验 ,所以才用了这个小舵机,这个其实也可以了,可以满足一般需求,说懂点就是按需求去产生工具,而不是去生产工具去找出使用的地方,
至于用舵机,主要考虑到舵机可以控制角度,这样可以有效控制

楼主:
哎,看了图片就失望,实物图真的感觉好很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就掉价那么多。。。

楼主:
至于图片,我已经联系论坛管理人员,重新更新了

网友:
关节还是少

网友D:
和这个Gripper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大作、学习学习

还大作。。555~~没舵机了

楼主:
主要是没有闲置舵机了,不然要做什么关节不轻轻松松的嘛,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Gripper有点像

其实只要给我舵机,我相信,图片中是小意思的,呵(说大话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