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和550小金刚全碳纤

楼主(2014-06-01):
350是订制的,550改了脚架,换成全碳架子,两个架子刚度都很大,就是有点重,影响了续航时间
350 用2208 1500KV的电机,3S 4000电池空机悬停12分钟
550 用2814 500KV电机,6S 4200电池空机悬停16分钟

网友:
大jj好看

网友:
两款都是不错的架子!

网友A:
小机架和你的一样只是没脚架

楼主:
架子是不错,就是有点重了,呵呵,下次要致力于强度兼重量,提高航时

网友:
小金刚很毒的

楼主:
只是小金刚的脚架塑料连接件不咋样,炸烂两次后,果断把脚架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架和你的一样只是没脚架

这个350的,不是网上那种330的,用了2毫米的碳板,很刚,就是重了些

网友:
550很壮,看着就浑身是劲,不错

网友:
小金剛好

楼主:
最近在琢磨如何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减少自重,如何优化出最合理的机架结构,大家支招呢

网友:
楼主 可以玩玩穿越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机架和你的一样只是没脚架

对了,兄弟,忘你问你360机架是哪里买的,360可以上多大的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兄弟,忘你问你360机架是哪里买的,360可以上多大的桨啊

360最大可以上9寸桨,如果自重合适上8寸桨稳定抗风,这个架子可以自己做,比买的结实牢固

楼主:
等装好FPV再晚穿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0最大可以上9寸桨,如果自重合适上8寸桨稳定抗风,这个架子可以自己做,比买的结实牢固

自己要去下软件做吗?
可以发下软件地址或者名字吗
得自己学还是有教程 的呢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对这种350的小四轴有没有一些尽量轻量化的FPV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要去下软件做吗?
可以发下软件地址或者名字吗
得自己学还是有教程 的呢

泡泡老师的教程就可以,用LITE的飞控好上手,架子可以先买最便宜的塑料的那种,玩阵子搞清楚了再自己设计机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的教程就可以,用LITE的飞控好上手,架子可以先买最便宜的塑料的那种,玩阵子搞清楚了再自己设计 ...

网上有小机架卖吗,能给点关键词吗?设备如何配呢,这个设备塑料的机架和自制机架都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小机架卖吗,能给点关键词吗?设备如何配呢,这个设备塑料的机架和自制机架都可以用吧

都可以,搜360 碳纤 机架,不过还是建议先上塑料架子后再自己设计碳纤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兄弟,忘你问你360机架是哪里买的,360可以上多大的桨啊

淘宝上搜360机架,最大9寸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对这种350的小四轴有没有一些尽量轻量化的FPV解决方案?

硬挂 减震 808  200mw 图传加蘑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挂 减震 808  200mw 图传加蘑菇天线

808 ? FPV摄像头?请明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挂 减震 808  200mw 图传加蘑菇天线

是这个么?MOBIUS actioncam 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