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O和EPS有啥区别吗?

楼主(2014-06-02):
请问EPO和EPS有啥区别吗?

网友:
都是泡沫!产地不一样

网友A:
EPS:发泡聚苯乙烯。普通包装用的泡沫,不耐摔,坏了就是一地泡沫球。
EPP:发泡聚丙烯。耐腐蚀,耐老化,弹性、韧性均优于EPO,但强度不如EPO。故使用EPP的模型一般要用碳杆加强,很耐摔。
EPO:发泡聚乙烯聚苯乙烯共聚料。耐腐蚀,强度较好,不易摔坏,且比EPP精细,外观上更好看一些。另外重量(密度)大于EPP。

对航模来讲,EPP和EPO用得都比较多,看具体应用场景吧。新手要耐炸,首选EPP。要像真,一般都是E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S:发泡聚苯乙烯。普通包装用的泡沫,不耐摔,坏了就是一地泡沫球。
EPP:发泡聚丙烯。耐腐蚀,耐老化, ...

十分感谢,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S:发泡聚苯乙烯。普通包装用的泡沫,不耐摔,坏了就是一地泡沫球。
EPP:发泡聚丙烯。耐腐蚀,耐老化,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S:发泡聚苯乙烯。普通包装用的泡沫,不耐摔,坏了就是一地泡沫球。
EPP:发泡聚丙烯。耐腐蚀,耐老化, ...

解释的很全面,路过学习一下

楼主: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二楼说的很全面。说白了就是EPO:软、重、耐炸,炸后很容易修复。EPS:硬、轻、不变形、不耐炸,炸后无法修复。

网友:
EPO EPS都有  感觉EPS更脆 结构更强 而且比想象中更耐炸 EPO软点 抗炸

网友:
自己的塞斯纳和PC9都是EPS的 炸了无数次 也比较好修 泡沫胶一粘就OK了 没那么恼火的

网友:
总感觉EPO会好一点

楼主:
了解了解,谢谢各位啊。都是好人。

网友:
请教哪里可以买到EPO?X宝上没有呀,啥关键字?

网友:
恩 X宝上变到处都是EPS的 EPO 没喜欢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