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450电机声音大,而且震的手发麻(有图)

楼主(2014-06-02):
入了450.安装到凌晨。电机装好了,大齿轮装好了,想试试。于是通了电。没想到声音很大,而且大齿轮转得不是很快。整个机身都在颤抖,震的手都麻了。我油门推了还没40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是电机齿轮与大齿轮太近的缘故么。附图,请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A:
齿轮间隙应该太紧了吧

网友:
齿间隙太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间隙应该太紧了吧

不对,你仔细看电机齿轮。

网友:
紧了点。。
我的习惯,新马达到手,先要通电看动平衡咋样。确保马达正常先。

网友:
电机齿轮明显偏心了,是买大了吧。注意电机轴径和孔径。换吧,还有主齿已经被损伤了,建议更换。

网友:
齿轮间隙小不会产生震动,你仔细看他电机齿轮,孔径不合适,大了。造成偏心产生的震动。

网友:
马达轴径有3.7 3.17两种,是否弄错?

网友:
齿轮间隙调整一下,把a4纸塞在电机和大齿之间,这样调出来的间隙正好

网友:
吧电机齿轮和大齿盘里边塞一张a4纸正好能转动就好,如果还有问题就是电机的事了

网友:
电机齿轴径对不?3.5和3.17的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剪下一小段a4纸 在齿轮间隙中用手转动齿轮纸条过去有痕迹但没破损就是齿轮间隙合适

网友B:
买大了,要不就是发错了

网友:
电机齿轴径对不?3.5和3.17的是不一样的哦!建议更换!

网友:
齿轮是否太紧,空转几下大齿就能知道,震动太大你可以把十字盘和尾波全部拆掉,然后再通电看是否有震动,如果有震动,就和电机及齿盘有关,如果舞震动,就把拆掉的部件装一个上去,然后通电,装到哪个震动明显了,就是那个部件产生了震动

网友:
太紧!!斜齿声音更小!!!

网友:
把照片放大明显能看出主齿孔径大了。应该是3.17的吧。你把3.5的上上了。换吧。

网友C:
不 矢ロ 辶首 亻十 么 日寸 候 开 女台。ロ自 ロ斤 言兑, 言仑土云 有 辶寸 シ虑 每攵 感 字 节 白勺 言兑 シ去。于 是,ロ自 学 会 ㄋ 扌斥 字。后 来,ロ自 米青 礻申 分 歹刂 ㄋ。 见 巾占 京尤 丁页,辶禺 巾占 扌劳 分 。

网友D:
很明显你的马达齿 跟电机不配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3.5和3.17的马达轴是否匹配,间隙太紧

网友G:
电机齿轮和电机轴不匹配啊,轴颈不一样

网友H:
电机轴和齿轮配合尺寸不对,齿轮装上明显偏心了

网友I:
是飞越的空机吗,配来的是3.5孔的电机齿,花牌那个电机是3.17孔的吧

网友J:
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应该有1mm左右,太紧的话转得不顺,且震动很大,过大的话容易扫齿

网友J:
而且电机轴和齿明显不是一个尺寸的

网友K:
不用试了,你的马达齿买错了,拿尺子量下,有两种规格,3.17和3.5的,你装错了

网友L:
这个应该是电机轴比齿轮内孔小的缘故。导致不同心造成的。建议更换合适齿轮

网友M:
电机齿轮孔径大了.3.17的才对.你的是3.5的.

网友N:
我之前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就是电机座的螺丝没有拧紧,拆了,重新打胶上紧就好了

网友O:
很明显的齿轮的内径比电机轴的外径大嘛。换电机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