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模友用過双天7010電機嗎?

楼主(2014-06-02):
因喜好highone,所以試著想打造一架

買了個陽光下折四軸機架,主控零度X4 V2,電機双天7010 380kv,搭配鉑金40A電調. 1855槳.

新機組好後,試飛兩趟摔機兩趟.

萬念俱灰,苦尋不著事故原因.

後來才驚覺到,双天7010電機,廠家建議搭配 60a-80a電調.

是否是這原因,造成我這兩趟的摔機呢??

空載沒上雲台相機時,飛行正常的.

兩次的摔機都是上雲台相機. 都差不多在飛行個6分鐘左右,往M1電機方向壓下.

今天放著空載測試,油門50%持續運轉30分鐘,一切正常.

摔機好苦呀!

网友:
这么大的电调啊,,,你没打听下high one 用的多大的

网友:
还有楼主这些负载用5008的电机就够了吧

网友:
高一电机就是双天7010KV380的

网友:
机架很棒的哦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摔机损失大啊。

网友A:
这机架多少钱来着

网友:
表示这电机太大了,但是仍然是6s供电,这么大的电流,估计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B:
高一用的双天6010电机,60A电调,你是7010的380KV的电机还用40安?330KV的那个最大电流都是50A,380KV要的电流更大,负重后电调保护了,你不摔机才怪。

网友C:
加云台没调参么?

网友:
看來是電調問題,輸出過載保護了。

网友D:
炸鸡应该和电调没关系,你看看这电机工作最大电流再加20%就差不多。大四轴不是好弄的,我不知道轴距是多少?这个指标对于大四轴很重要啊,还有大四轴对飞控性能要求要高的多。我装的1米四轴初次就成功试飞,我用的还是30A电调呢,不过在试飞结束时也惨遭炸鸡,但炸鸡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可以关注我的帖子,一起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炸鸡应该和电调没关系,你看看这电机工作最大电流再加20%就差不多。大四轴不是好弄的,我不知道轴距是 ...

30A电调是要看你用的什么电机,电调最好要有冗余度,不然.............
LZ的电机最大电流是50多A,他只用的40A的电调,你觉得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一用的双天6010电机,60A电调,你是7010的380KV的电机还用40安?330KV的那个最大电流都是50A,380KV ...

其實我觀看炸機的HJ檔.
發現停懸時的平均電流也差不多在50A,換算下來每一軸才10幾A.

實在是一頭霧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云台没调参么?

使用X4 V2默認參數,起飛平順,懸停幾乎定丁子,所以參數沒調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多少钱来着

在淘寶上找 陽光多旋翼工作室 ,牌價39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鸡应该和电调没关系,你看看这电机工作最大电流再加20%就差不多。大四轴不是好弄的,我不知道轴距是 ...

正關注你的帖子,學習學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0A电调是要看你用的什么电机,电调最好要有冗余度,不然.............
LZ的电机最大电流是50多A,他只 ...

我的意试飞中一般比较温柔,不可能全油门,也不可能大载重达到电机的最大负荷,单电调电流50A那就要爆电了,估计造成炸鸡可能是其他原因。电调选择要有余量是对的,冗余2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觀看炸機的HJ檔.
發現停懸時的平均電流也差不多在50A,換算下來每一軸才10幾A.

你是一直悬停还是飞了航线的?全程平均电流50A,那有没有飞行实时电流呢?我不是大疆用户,不清楚回放文件有些什么数据。
还有检查下是否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试飞中一般比较温柔,不可能全油门,也不可能大载重达到电机的最大负荷,单电调电流50A那就要爆电 ...

所谓冗余不是指你飞行时你想像可能最大只用多大电流,而是指电机最大需要多大的电流,如果一但出现情况,一个电机突然要用大电流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电调过载就要保护,可以想像后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觀看炸機的HJ檔.
發現停懸時的平均電流也差不多在50A,換算下來每一軸才10幾A.

高一用的6010电机其实就是双天的7010的380KV的电机,双天电机型号叫法和其它几个牌子不一样,电调用40A肯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