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突发奇想,关于磁逻盘校准的思路

楼主(2014-06-02):
磁逻盘想校准的又圆又重叠,好多模友想出了很多办法,但想校准的很标准也是很麻烦和头痛的问题.今早起来突然想,能否把校准非常好的磁逻盘数据做一个标准数据文件,就如同固件升级一样放在零度官网,广大模友下载写入飞控就行了.这个我想从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其一、磁逻盘校准一次后,去另一个地方飞一般不需要再校准的,即磁逻盘数据和地域的关系不大.换句话说就是全国都用北 京的标准磁逻盘数据也是可以正常飞的.为了更准确的飞行,零度也可以征集广大模友各地校准的磁逻盘数据,以省会或大中城市先择最好的数据整理好,供新模友下载.其二,磁逻盘数据和飞机的配置好像也没关系(这个我不是太确定,请零度工程师、杨总参考)。
如果上述可以实现,不仅可以省去抱着飞机转来转去,转的头晕眼花也转不好的尴尬(旁边不明情况的以为又是什么邪教在做法);同时,因使用的是非常标准的磁逻盘数据,悬停、航向、自动返航等应该会飞的更稳、更好、更精确。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拙见,不知道能否可行,供零度及杨总参考,也请广大模友一起探讨。

楼主:
先占沙发,把砖先抛出,请模友“拍”玉。

网友:
要是能做标准文件就不需要校准这个过程了。

网友:
地方不同,磁偏角不同

网友:
不太可行,这种精密传感器,每个都有自己的“特性”(零偏啊温漂啊)。而且各地磁偏角不一样,不能全用北 京的。

网友:
磁偏角不同,差太多会飘走的

网友A:
其实只要画出个样子就可以了,只不过大部分人强迫症,一定要画得特别圆,特别重合,我只想说:没必要。我就随便转几圈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慢速原地转动,并且搜星六个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画出个样子就可以了,只不过大部分人强迫症,一定要画得特别圆,特别重合,我只想说:没必要。我就 ...

校准磁偏角必须能搜到卫星的时候才能校准么?

网友:
校准,主要是消除各种布线的影响,每个机子不尽相同

楼主:
磁偏角应该不是问题.已经加入磁偏角修正了.

楼主:
布线影响有点可能,也应该有办法消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室内校磁罗盘能成功吗?以前就白忙了一晚上在室内校磁罗盘…后来才恍然大悟啊!

我的没搜到星。也校准成功了

网友A:
Gps模式不画圈?我的理解就是既然磁罗盘会影响gps模式,那么我保险些,搜到星了再做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搜到星。也校准成功了

Gps模式不画圈?我的理解就是既然磁罗盘会影响gps模式,那么我保险些,搜到星了再做校准。

网友:
楼主这回明白了吧,嘿嘿一定要到室外校准,还有转圈时,周围最好不要有任何金属物体,我有次就在我的车后备箱那校准,俩圆一点都不合,搞了五六回依旧,最后离车10来米一次搞定

网友C:
校准磁罗盘请远离建筑物,汽车,金属制品,尽量选择空旷地带,另外DJI的说明中还提到随身不要带钥匙,手机什么的,可以借鉴下

网友D:
谢谢楼主的认真。

校准罗盘的原理是通过旋转,将飞机上本身的磁环境(比如螺丝、带磁物品)等与地球的磁场区分出来。飞机上本身的磁环境是永远与飞控同在的,而地球的磁场是固定的,所以校准完后,飞控就知道飞机本身的磁环境了。

就像你要秤一个带壳的物品,会先把壳称了重量(皮重),再称总重,然后减去皮重就是物品重量。

所以,校准罗盘后,别说在国内换地方了,就算去到国外,也不用再重新校准的。除非你的飞机上装了新东西,或者改变了安装位置,导致飞机的磁环境发生了变化。(称重的壳重变了)

另外,校准罗盘时,并不需要一定特别圆。因为飞控有一定的自适应算法的。所以磁偏角也不再需要关心。

网友:
杨总亲自回复你的问题啊,比喻非常的恰当

我的建议还是没到一个飞场就校准一下磁罗盘

因为运输的过程中难免收到各种干扰

我上次在北 京飞,在零度的飞场校准的磁罗盘,到了妙峰山就开始乱飞,重新校准磁罗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准磁罗盘请远离建筑物,汽车,金属制品,尽量选择空旷地带,另外DJI的说明中还提到随身不要带钥匙,手机 ...

连钥匙和手机都能干扰啊,那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应该是不可行的

楼主:
谢谢杨总和各位的回答,又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做标准文件肯定不行‘撇下温飘不算,他每个磁罗盘的感度也不一样,到了较远的地方还待重新校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准磁罗盘请远离建筑物,汽车,金属制品,尽量选择空旷地带,另外DJI的说明中还提到随身不要带钥匙,手机 ...

原来电机不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认真。

校准罗盘的原理是通过旋转,将飞机上本身的磁环境(比如螺丝、带磁物品)等与 ...

我只有一个要求,能不能简化校准过程?点水平转了还要点垂直转,还要点保存,自己一个人拿着又点又转很头晕了。

不过想想零度大部分用户都是专业航拍的,都带着一个或几个小弟团伙作案,可能这校准就不算什么大事了,苦了我这种孤军作战的屌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