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加入logo800跟700DFC机型软件退出问题

楼主(2014-06-02):
G7加入logo800跟700DFC机型后,只要在定制机型那里选择,就出现“DDS。。。”的字样,然后出现一个“是否发送。。。”软件就退出了!
重新下载了好几次再导入,比较了文件大小也一样。而且logo600/X5/X7等其他几款机型就没有问题.
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正准备入G7

网友A:
先要把EA输入,在输入其它的 x5我怎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把EA输入,在输入其它的 x5我怎么没找到?

请问EA是什么意思?不是下载下来都是一个ZIP的文件然后导入吗?
机型在下载的网页上有个搜索功能就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EA是什么意思?不是下载下来都是一个ZIP的文件然后导入吗?
机型在下载的网页上有个搜索功能就找到 ...

机型文件一般分为3种EA、CS、AV 你因该先下载EA的并安装才可以装入CS(涂装),AV(估计是录像还是变形体)。必须先要有EA机模,其他的才能用上。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上正解!所有飞机模型“EA”字样结尾的均为基础模型,必须安装有这类机型的核心基础模型,才能安装后续的变种机型(手感变化很大,一般涉及电池容量,放电C数,6S、12S,主旋翼和尾旋翼数据变化,电机KV值变化、齿比变化等等,包括声音变化),和个性化颜色方案(一般指头罩、主尾桨和尾垂颜色变化)!

没有安装这个机型的核心基础模型(EA结尾),而直接安装变种机型(如各种AV,fix机型)则会像楼主一楼描述的那样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把EA输入,在输入其它的 x5我怎么没找到?

X5的基础模型我也没找到,估计是G5、G5.5或G6、G6.5的原版模型吧(安装完软件就自带的模型)~~~

不过飞过X8的手感后就不再纠结X5了,呵呵~~~

特别是LOGO的系列机型,手感均很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5的基础模型我也没找到,估计是G5、G5.5或G6、G6.5的原版模型吧(安装完软件就自带的模型)~~~

不过 ...

是啊!找了半天没有,我的还没有升级到最新版本啊,你升级了吗?升级时网速太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找了半天没有,我的还没有升级到最新版本啊,你升级了吗?升级时网速太慢

请问你是指G7软件本体又出现小版本的升级了吗?如:7.1、7.2、7.5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型文件一般分为3种EA、CS、AV 你因该先下载EA的并安装才可以装入CS(涂装),AV(估计是录像还是变 ...

谢谢!我把G7卸载后再重装,logo800logo700先安装EA文件可以飞了!但是700dfc跟800dfc先安装EA文件后,还是一样出现“DDS。。。”跟“发送。。。是跟否”等字样后就退出了软件,请教是什么原因!

700DFC跟800DFC的EA文件我下载了几次,比较了一下都是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指G7软件本体又出现小版本的升级了吗?如:7.1、7.2、7.5之类的?

对、现在最新版好像是7.00.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G7卸载后再重装,logo800logo700先安装EA文件可以飞了!但是700dfc跟800dfc先安装EA文件后,还 ...

你在用户文件管理里选择此机型删除后从新安装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用户文件管理里选择此机型删除后从新安装的看看

删除了机型,又升级到了最新版本,800dfc导入后选择后”ddS。。。“好久,居然可以了!700DFC”dds。。。“就退出来了,怎么都搞不定了!

网友:
留记号!明天模拟器到了有问题就来跟个贴!

网友C(2014-07-02):
引用 网友A:
机型文件一般分为3种EA、CS、AV 你因该先下载EA的并安装才可以装入CS(涂装),AV(估计是录像还是变 ...

请问导入新模型之后会提示用新名字还是老名字的时候,有三个选项,我们应该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导入新模型之后会提示用新名字还是老名字的时候,有三个选项,我们应该怎么选?

我是选的默认的

网友:
正准备入G7正准备入G7

网友:
我发现G7的里面的heli mega pack没有KDE700这架飞机,这个是亚托700 的基础模型,所以网上下载的机型就安装不了。但是我安装了G6.5,里面的heli mega pack有KDE700这架飞机,所以网上下载的机型就可以安装。请问能把G6.5的mega pack安装到G7里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指G7软件本体又出现小版本的升级了吗?如:7.1、7.2、7.5之类的?

你好,我刚刚装好了G7模拟器在控上面设置3D开关(SG14遥控),但是打开3D开关以后发现飞机只能上升油门摇杆都控制不了,在模拟器专区里面拜读了你几遍帖子发现虎哥对这方面深有研究,所以想请教一下虎哥应该怎样解决这个,谢谢了!!!

网友:
我发现关掉杀毒软件,部分不能装的机型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刚刚装好了G7模拟器在控上面设置3D开关(SG14遥控),但是打开3D开关以后发现飞机只能上升油门摇 ...

感谢你的抬举!

建议你单开一个帖子,关键词“14SG、G7模拟器”,我还没入这款控但坛里用这款控的人很多,用这款控玩G7的也不少,你可以单开帖子问问~~~

这帖35楼,不知能否帮你解决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422&extra=&page=2

网友E:
不懂,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