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p2.5与minimosd连接

楼主(2014-06-02):
之前osd接摄像头的一边接有12v供电,另一边接飞控的只接两根线,分别是gnd和rx.这样接没有大问题,就是图像不清晰,有波纹。昨天看了飞控与osd的连接图,发现有三根线连接,我将amp连接osd的5v电压也连接上,图像立刻清晰了很多,但前提必须是图传电池与动力电池都接上。现在无论接图传电动还是动力电力,amp上的电源灯都会亮,朋友说这样会烧飞控,他说osd和电调都向飞控供电。请问大神,我接对了吗,还是朋友的说法错了。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

我记得apm最好的接电就只从pm口接最好最安全了,其他的如独立用电则全不要接入apm

网友A:
图传+动力一起供电 我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动力一起供电 我烧过

这么危险,还是图图传单独供电算了

网友:
默认情况是图传和APM一起供电的   APM供328p芯片的电   图传供另一款图像处理芯片的电

话说你APM 的5V不输入  有数据叠加?

楼主:
不接5V到APM可正常使用。问过泡泡,他说芯片的一点焊点去掉,就没有5V供电到APM,试了,的确去掉焊点单接图传,APM灯不亮,问题是,画质又回到之前一样。跟不接那5V线没有区别。

网友(2014-07-25):
泡泡大师的讲法没讲清楚。实际上MinimOSD(以FTDI针脚放在左侧为例)左边是Atmega328P单片机用来做主控,然后右侧是MAX7456处理芯片进行AV信号的处理和叠加。在MinimOSD的电路里左侧328P和右侧Max7456默认是不联通的,甚至都没有共地。328P是数字电平,而Max7456模拟信号。在TB上买到的MinimOSD大多都会直接把正面的JP1焊好,但背后的AGND和DGND没有共在一起,这样的话实际上右侧的12V直接通过DCDC降压供给Max7456【以及】Atmega328P,如果这样你再接了5V给APM,有可能出现灌电流过大而烧APM。更好的做法是两边隔离开来,然后左边的数字电路单独供电,右边接12V。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外设不要都拖在APM的PM上,以免负载过重导致输出电压太低。TB上我看到有一款CRIUS的MavlinkOSD,他的做工很好,供电部分改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