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Y6的同志们 ,你们都是用哪个版本固件啊?

楼主(2014-06-02):
我发现飞行模式不显示是固件的问题,3.1.5 3.1.2 都不行

网友:
3.1.5

楼主:
那你osd上的飞行模式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osd上的飞行模式显示吗

没有OSD。

网友A:
会不显示?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显示?回去试试

好的,谢谢啊

网友B:
我给忘了,手上3块控有一个是刷的最新的,话说最新的到哪个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忘了,手上3块控有一个是刷的最新的,话说最新的到哪个版本了

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显示?回去试试

哥们你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试了吗

炸了电机刚返厂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试了吗

四轴上试没问题,

网友:
话说3.1.2以后有bug,现在刷9哥的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上试没问题,

我的四轴也没问题,y6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四轴也没问题,y6就不行

现在考试周,考完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考试周,考完再试试

好的,祝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