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越650与APM 安装试飞细节图和一些小经验 增加改装 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4-06-02):
之前发了一个我的F450和APM的帖子 那是第一架多轴 没玩多久就出售了 现在有点后悔 应该在小机上多玩玩 多练手 再转向大机的 小飞机安全一些 而且相对来说好控制一些 关键是面的东西相对的便宜一些  即使炸鸡损失也不会那么大 但是想想算咯 都已经卖了 好好调试安装现在的650吧 在F450的时候就已经看上了飞越650 主要看中可折叠 而且很多人用 有问题比较好解决 可是在要买650的时候 H4突然很火 牛X的折叠 尺寸减少很多 致命性的便携性都让我难以抵挡 大机机很烦的就是携带 所以这一点无疑给它加了很多分 可是在把论坛里所有650和H4的帖子翻了一遍后 从稳定性和安全型以及易用易调试性等等 让纠结了很多天的我 下决心买650 直接下单 但是由于某原因 电机迟迟才到 让我们这种迫切的人“狂躁”啊 电机来后 立马安装调试 首先是开箱 哈哈 相信大家每次收到东西都是迫不及待的想打开看庐山真面目的吧 哈哈 男人的好奇心啊 正面包装 还不错 打开就是浓重的碳纤感 哈哈 我说的不是味道 是感觉 看了下安装包 没有缺少 以前的充电器不给力 而且还不能充6S 果断换了 听说这玩意可以煮鸡蛋 哈哈 没办法 先用着吧 电调 默认的多轴必备电调 不能落下啊 中心版 开始时已经安装好的 不过没用 还是要拆下来 布线安装机臂 开始安装 你别说 玩的少的 开始还真是不怎么会安装 哈哈 慢慢捣鼓就好了 在于折腾嘛 不然买个成品的 还安装个毛啊 电机固定座 感觉还行 不过没有那种飞越新款固定座帅 试了试 发现中心版不能放在正面 没办法咯 只能放在反面 虽然大家都说直接焊接安全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还是用集线板了 哈哈 买了三副1555碳纤桨 可是调试这玩意 稳定性不敢说 不敢上 于是第二天买了仿apc的1238调试 用来云台减震的安装架 暂时没用处 因为还没买云台 这电调的延长线本来可以用电机剪下来 多余的线搭接的 可是当时电机没到 心又急 就直接下单买了两米的16AWG的线 焊接后用热缩管包紧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电调延长线如果使用插头延长的 最后在插头处加热熔胶 或者用热缩管包一下 不然里面松动的话 很不安全 而且很不好维护 安装细节图 每个螺丝都用了螺丝胶 中等强度的 免得到时候拆不下来 装到一半看看 还是挺有feel的 哈哈 由于是APM上面的板放了APM加减震神器后 就安装不了电池板了 没办法又只能下挂咯 你别说还刚好 既能降低重心 又能挡住接线板 更加美观 塞翁失马啊 在每个线转弯的地方都用热缩管包下 防止刮伤线路 电机电调线都是走管路的 由于是碳纤板 会导电 于是在集线板下面裁了一块KT板 旁边用贴纸贴好 防止导电影响线路 APM用3M胶黏贴在中心版 后来改成用扎带了因为以后要检查 中间的螺丝由于折叠是否会松动 除了发动机大概机架都装好了 整机装好 电机用了这种简单的水平仪来校准 今天试飞了一下 屌丝 骑着自行车去飞行 自己也自拍 了 不过就不上镜了 哈哈 用了定点模式后自己拍的视频截图 今天自动着陆和定高都很稳 很好飞 可是定点模式的时候 总是定不住 一打定点就往一个方向飞 不过后面飞出来一些又可以定点 还挺稳 我想问这两栋楼是不是影响了GPS信号 飞出来外面一点貌似就可以定点了 求科普 总结一句 玩航模真的不错 第一可以增加户外运动 第二让我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在沉迷于游戏等  第三开发大脑和动手能力 等等 好处 不过大家要注意安全 少在人群里飞 还有遇到问题要冷静 不能激动紧张 呵呵虽然很难做到 最后祝大家都爽飞 跟新加装夜航灯 可以看到飞机飞行状态 以及操作是灯的相应变化 夜航灯东西算相当多了 装机比较繁琐 主要因为想美观些才繁琐 灯单独用了一块3S1300电池 为了安装夜航灯 拆开飞机重新布局 尽量简洁好看 等带其实是六个LED的被我剪了三个 个人感觉有点后悔了 6个的话 方向比较清楚

以下是配置 大家一起讨论 参考

飞控APM 带6MGPS电机朗宇X4108S KV380
桨 仿APC1238调试用的 以后上1555S
电调 好赢铂金30A
遥控天九二代
机架 飞越650新款
电池 达普6S5200MA

更新了点定视频 其他模式的视频 不敢单手拍 也劝大家不要这样 很危险

更新了随意飞的视频p
更新了加装夜航灯视频  其实夜航灯可以改变模式的 只是i当时忘测试了 视频时小伙伴 一边玩手机一边拍的 这也太不敬业了啊 哈哈

    过了好久才来跟新 本来之前就想更新的 不过之前被人拉去玩固定翼了 真是固定翼多轴齐飞啊  最近继续折腾航拍 改装了电机座 加装OSD 云台 相机 图床 不多说了继续上图  还有一些之前机架的细节图也一起上了 让想知道的新手参考下 买了飞越的升级电机座 金属的有点贵 所以你没舍得买 这个也挺好的 这个原来的管我裁短了10CM左右现在好像轴距大概70 一定要一样长 电机装上 电调的绑法 线有点长了 懒得改了 哈哈 把管装上 装好样子 图片有点乱了 反正大家看的懂咯 细节还是很好看的 线要整齐 哎后来装了图传 OSD 云台才知道这么大的机架没办法不乱的 只能尽量咯 不能太处女座啊 吃过亏得 细节 细节 想找粗的热缩管没找到 整体好了 之后图片都是补前面的细节图 三颗螺丝的装法 脚架装法 这里可以通过调节螺丝位置 调节脚架 ?from=y1.7-1.2        ?from=y1.7-1.2     ?from=y1.7-1.2

楼主:
经验1 APM的参数 不同机型 数值是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光问别人的参数是多少 即使一样的机型一样的配置 同样的参数未必好使 我之前F450看到别人F450特别稳 所以问了参数 调试了以后 一起飞就摇头摆尾的 乱转 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调试的原因 后来自己调会原始值就好了 也没太注意就过去了 直到我的650调试的时候也是问了人家的参数 结果调试以后 也是一阵乱撞 直接迫降 断了两桨 所以 大家一定要自己好好调试 别人的参数仅供参考

经验2螺丝一定要上螺丝胶 特别是折叠部分 不然久了容易脱落 影响飞行 甚至坠机

经验3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卸掉桨 很多人都有因为没卸掉桨受伤 所以大家不要偷懒 一定要按安全第一的原则 否则后悔莫及啊

经验4 飞行前一定多逐个检查 连接部位 桨的正反 可以通过小动力检查风的吹向 飞控的状态 GPS的状态 遥控的状态 以及线路等 不安全因素

经验5安装调试都不要怕麻烦 不要偷懒 想当然 安装电机的时候把电调的线接的通道接错了 因为线都在里面不好分辨 又懒得拆开看哪根是第一个电机的  而且一下子没想那么多 以为只要发动机转向对了就可以了 结果试飞就乱偏了 损失桨和GPS固定的碳纤杆

经验6尽量不要在室内飞 特别是新手 第一新手容易紧张 场地又小 很容易就动作大了 导致坠机 这点我很有体会 第二新手技术不好 室内场地小扰流很大 很容易影响稳定 第三不安全 容易伤到自己

经验7尽量不使用自动返航等靠GPS的功能 没事不要把这救命的功能拿来玩 毕竟GPS受地点影响和干扰因素很大 所以没有紧急情况尽量不要玩

经验8遥控的六段式开关选择 飞控的模式 一定要选择自己容易记住的档位 比如第一档是什么 第二档是什么 要容易记住 而且关键的档位要在不易打错的位置 如稳定模式可以在第一档最底下 自动着陆救急的 可以打在第三档 最上面 这样即使紧张也不容易打到别的档位从而坠机

经验9 新手比如飞F450最好不用脚架 脚架降落时很容易侧翻 毁浆 等练好了再装 。

经验10 布线的时候尽量不要形成环形 不然会形成电磁干扰 还有电池接头端最好远离磁罗盘 这两个估计是引起我的四轴GPS定位后一直往一个方向飘的 原因 我把飞机全部肢解 把线重新布置了一下 重新焊接 重新安装 GPS和磁罗盘也尽量远离了电池接口那端 结果很满意定点很顺利 很稳定 排除了一些小建筑会干扰GPS 因为之前搜星正常就9到10颗

经验11飞行过程中遇到问题 一定要下来检查 如果没检查出来 一定要回去检查 不要不甘心继续飞 狠多就是这样炸鸡的

经验12 没有图传情况下 不要飞太高太远 因为对于新手很不容易识别方向 从而很难控制 紧张炸鸡

经验13 大家最好检查自己的电调有没有因为安装位置不平而受伤 我上次突然发现电调被突出的地方刮损 所以大家最好放在平的位置或者用海绵垫在底下 防止受伤

经验14 大家最好养成不仅是飞之前检查的习惯 飞完之后的一系列动作也要养成好习惯 飞完油门打最低(有些自动着陆的还会有油门)然后遥控上锁 接着打回稳定模式(我半个月前在定高位 结果直接又起飞 然后翻了 损失浆) 然后拔电池 接着关控 都要很有调理 其它事情也有有调理 不然很容易因为小失误 炸机

经验15 看一看你的管夹会不会太紧 因为这样有可能夹坏碳纤维管 上螺丝胶的螺丝如果稍用力拧不开千万不要想着蛮力拧 不然你就等着滑丝 然后各种纠结怎么取出来 一定要用热风枪 没有话用焊枪 再没有用吹风机最大档让胶融化再拧就会得心应手了 如果拧坏滑丝了 可以用锯子锯成一字型 再用锣刀拧

.。。。其实还有很多经验 这里就先说这么多了 欢迎大家补充 不一定对 但是是自己总结的 有错的希望大家改正 谢谢

来自 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配置 看看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飞控APM 带6MGPS电机朗宇X4108S KV380
桨 仿APC1238调试用的 以后上1555
电调 好赢铂金30A
遥控天九二代
机架 飞越650新款
电池 达普6S5200MA

来自 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安排没怎么供电的?铂金30A没有bec输出啊

买APM的时候一起买的电压电流计供电的
看这张之前F450的线路连接应该比较清楚 电池连接电压电流计一端  然后电压电流计另一端连接分线板的电源正负输入端 电压电流计的5V稳压输出线连接APM电源的输入端(飞控上写着PM端)

来自 5楼

网友(2014-08-01):
待审核
(待审核)

来自 6楼

网友:
我新装的650昨晚加班到3点钟,今天爽飞!

来自 7楼

楼主(2014-09-02):
引用 网友C:
玄宇简爱,详细看了你的贴子,确实做的不错啊,解答也很有耐心,学习了!我正在组装一台810,能否讲讲led灯 ...

这是多旋翼led的组装方法 电池使用11V单独供电比较可靠 对飞机供电没影响 如果你之前发动机和桨都做过平衡 整机应该不存在不平衡问题 尽量把重量分布均匀也就是平衡就好了 额发不了大图片本来是个word的 不能发送 大家要清晰的请留QQ 我会发给你

来自 8楼

网友(2015-06-16):
LZ 的装机贴不错 很给力~~~
来赞一下~
上个我的视频总结
?from=y1.7-1.2

网友(2014-06-02):
装机很细致

网友D:
好好享受飞行的乐其吧

网友E:
请教一下APM 的自动调参在哪里设置?

网友F:
装得可以啊,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G:
装机仔细~准备充分。

楼主:
呵呵 我还在编辑 沙发被你“抢去”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机仔细~准备充分。

呵呵 可是还是有很多小细节没有处理好 所以产生了小代价  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得可以啊,上个视频看看

没人旁边拍视频 今天定高走航线飞的挺爽的 就是没人帮忙拍啊 可惜了 于是快没电的时候GPS拍了一小段 过会儿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享受飞行的乐其吧

谢谢 大家一起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PM 的自动调参在哪里设置?

这个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讲解 说的比较清楚 谢谢

网友A:
图片为什么都打不开 纳闷

网友H:
曾经也想F650,钱伤不起啊,现在飞了ATG650但是又炸了换成了450,感觉乐趣变多了许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还在编辑 沙发被你“抢去”了 谢谢支持

上下配置 看看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为什么都打不开 纳闷

不会吧 都可以打开啊 可能网络不好吧 图片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经也想F650,钱伤不起啊,现在飞了ATG650但是又炸了换成了450,感觉乐趣变多了许多

呵呵 450是经典啊 可惜了 当初想升级的太早了

网友I:
不错,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经验之谈.

谢谢 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说说 可以避免很多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