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一直纳闷为什么山寨接收机的距离那么短,进来

楼主(2014-06-02):
带"X"标记的是原装接收机,其它两个是不同的山寨版

网友:
这个差一点会差那么多?

网友:
很想看图可是看不到

网友:
然后呢?两个放一起照张像 估计没人明白他们的区别

网友:
外面看是天线短一点的原因吗?

网友:
和天线长度无关,而是采用的元器件和做工存在较大差别。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尤其是那把尺。。和天线长度的理论。。。惊了我一身汗哪

网友:
这是无爱上比较搞笑的一个帖子了!

网友:
长短不影响。。主要是里面的天线用料!~还有就是芯片组。。

网友A:
长短不影响。。主要是里面的天线用料!~还有就是芯片组。

网友:
接收机天线长短应与使用频率有关,距离短除接收机本身外,与发射机功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短不影响。。主要是里面的天线用料!~还有就是芯片组。

差别何止是天线用料,买根原厂天线也不贵的,把山寨接收机换成原厂天线也不会达到原厂设备的距离的。

网友:
我以为有拆开里面元器件的对比

网友:
老金,你发现山寨与原厂的接收差很远么?

我们这边测的效果,山寨与原厂的没有分别喔,都是几百米的距离。

网友:
dsm2 和 dsmx  的区别

一个两个频段,容易受到干扰,dsmx好多了,就算山寨的dsmx距离也有400米的

而且距离也和控的功率有关,原因很多的,不能只从接收机看问题

网友:
这种天线就是一根导线,不用量2.4g对应3.3cm,山寨货不会丧心病狂到省几毫米导线吧

网友:
大功率不如好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