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垫个黑色海绵想APM那样,高度的测定是否会准确些呢!!!!

楼主(2014-06-02):
1.FPV设备已到,买了178的卫星定位器防丢机就没买昂贵的DVR了

2.OSD是穷人的,
·不知道网上说高度不准是不是因为没想APM那样用黑色海绵遮光

·GPS打算安在450机架的机臂上,不知道螺旋桨的旋转会不会影响。

·OSD的安装位置尽量远离哪些设备好呢

3.接收机天线和图传天线应该如何放避免信号重叠呢

设备一共有卫星定位器+OSD(GPS)+NAZA lite(GPS)+5.8G图传

这些安放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呢,请各位模友支支招,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450上挂鹰眼相机,可能需要用轻木板把中线板加长以便安装

网友A:
穷人的高度是。gps 信号吧,不是气压计

网友B:
樓上正解, 因為高度問題, 小弟於購買該 OSD 試用後, 已果斷換了另一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正解, 因為高度問題, 小弟於購買該 OSD 試用後, 已果斷換了另一品牌了

但是价格的话最便宜了。你换成了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上正解, 因為高度問題, 小弟於購買該 OSD 試用後, 已果斷換了另一品牌了

同问换成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价格的话最便宜了。你换成了什么呢

如果是用 Naza V2, 可配 MiniOSD, 只是 399
用 APM 飛控, 更平, 200 以下
我只用 Naza Lite, 要用副廠的, 沙雀 OSD, 要五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穷人的高度是。gps 信号吧,不是气压计

gps可以测高度?不是吧,gps只能定经纬度吧,所以才要和高度计一起使用才可以定点吧!

网友:
里面没有不放震的原件,减震没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