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怎么施工

楼主(2014-06-02):
玻璃布怎么样才能贴合曲面呢,一个面一块剪开还是怎么样的?

楼主:
谁教 我怎么铺玻璃布呢?

网友A:
铺上去后用刷子粘胶边压边轻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上去后用刷子粘胶边压边轻刷就可以

谢谢,就是边角处贴合不好,还有曲面。是整块布裹上去吗?

网友A:
那要看边角是圆角,还是直角。另外,要看是用阳模,还是用阴模翻壳子。不管那种模子,圆角都好做。直角的话,阴模和阳模是不同的处理方法

网友:
新人报道,期待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边角是圆角,还是直角。另外,要看是用阳模,还是用阴模翻壳子。不管那种模子,圆角都好做。直角的话 ...

我刷船壳,是做好的一个木阳模,就想铺两层玻璃布。有龙骨那个突起,还有船头,布罩了下,感觉头部和尾部不那么好铺,是要剪开来铺吗?

网友:
如果你的阳模强度足够的话,可以刷上玻璃布之后,套上一个薄膜袋,再用吸尘器抽掉里面的空气,利用负压把玻璃布压实。一家之见,只供参考。

网友(2014-07-27):
楼主这种做法属外蒙玻璃钢加固。

基底处理好后先涂刷一道环氧,待基本固化,即尚有一点粘手的感觉。铺上玻璃布并压实,曲面曲率较大处可以通过拉动玻璃布经纬方向使之贴合。随后刷涂或刮涂第二道环氧,并用小滚子滚压挤出玻璃布下的气泡。若打算铺多层玻璃布,依法泡制即可。

如果曲率非常大,无法贴实,那只能剪开了。

网友(2014-10-01):
玻璃布越小,则越好做,但是麻烦!!!!

网友:
不是切碎,切条就行,细长的